[電冰箱] 新格冰箱冷藏室不冷維修參考!

楼主(2010-07-17):
新格冰箱冷藏室不冷簡易維修參考!

网友A:
 這是你自家~~~還是客戶家阿~~~
還可以煮開水~~拍照.......
真另類~~~~我都拿吹風機直接吹~~~
只是拿吹風機~~不能一直吹同樣的地方~~~會把塑膠版給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你自家~~~還是客戶家阿~~~
還可以煮開水~~拍照.......
真另類~~~~我都拿吹風機直接吹~~~
只是拿吹風機~~不能一直吹同樣的地方~~~會把塑膠版給融了 ...

客戶家的,
遇到結霜問題偶都在客戶家燒熱水除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客戶家的,
遇到結霜問題偶都在客戶家燒熱水除霜!

我剛看到旁邊還有一台冰箱~~~看樣子你以後還有機會修到那一台~~~~

最近~~~冰箱還真容易掛啟動器耶....這個月就換了好幾台了~~~
客戶電話一來~~~以為我都沒事做~~要我馬上衝過去修...真無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剛看到旁邊還有一台冰箱~~~看樣子你以後還有機會修到那一台~~~~

最近~~~冰箱還真容易掛啟動器耶....這個月就換了好幾台了~~~
客戶電話一來~~~以為我都沒事做~~要我馬上衝過去修...真無言.... ...

在我的維修記錄中那一台修過兩次,
一是起動器壞,
二是充冷媒.

网友:
用開水裡面那個電熱絲的管子不會裂掉嗎

网友:
淋開水是好招,以前站長都是這麼敎的,也是最快的方法,如果使用吹風機的話,起碼也要花上一個鐘頭以上,說不定還更多,一天處裡不到幾件吧

网友:
開水這招真棒~可除霜還可以跟客戶泡茶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