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水管路水流變小導致熱水器不點火,各位有好對策嗎?

楼主(2010-07-18):
現有住家是雙浴室,主臥跟客戶的熱水出水量比冷水出水量小25%~40%,主臥可以點火啟動熱水器,客戶不易點火啟動熱水器
離熱水器最近的廚房熱水龍頭,水量大,一開就立即點火
推斷應該是熱水管路有阻塞讓管壁變窄的關係
也曾考慮使用加壓馬達
除了加壓馬達及不拆管路外,可有用好的方式解決出水量變小而無法啟動熱水器的對策?
很怕冬天出現忽冷忽熱或沒熱水的情況
請各位大大能否提出意見...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有住家是雙浴室,主臥跟客戶的熱水出水量比冷水出水量小25%~40%,主臥可以點火啟動熱水器,客戶不易點火啟動熱水器
離熱水器最近的廚房熱水龍頭,水量大,一開就立即點火
推斷應該是熱水管路有阻塞讓管壁變窄的關係
也 ...

通管路,找專業的水電師傅處理!

网友:
在水塔加~~增壓幫浦.......就可以解決
除非客戶想要把牆壁都給打掉重新接新的管路

网友A:
要 Diy 的話, 請自備以下物品 1. 檸檬酸  2.熱水  3. 可以加壓或可以注入水管的器物(有小的抽水機最好了)
程序:
1.關瓦斯 關熱水器冷水入口開關
2.打開熱水器 熱水出口管子
3.關閉廚房'主臥 的熱水水龍頭 ,只打開 客戶房 熱水水龍頭
4. 將 檸檬酸加熱水 攪拌 放入水桶內
5.用抽水機或可以注入的器物  接到牆壁的熱水入口處
6. 客戶房的熱水水龍頭下,放置另一個水桶(準備接回檸檬酸水)
7.將檸檬酸水抽入牆壁 熱水水管內,直到客戶房的熱水水龍頭有檸檬酸水流出為止
8.如果你是用抽水機的話,就讓它循環一下(約10分鐘)
9. 再來先關客戶房熱水水龍頭,在立即關掉抽水機或停止注入
10.讓檸檬酸水在牆壁熱水管子裡浸泡 4 小時(不可過久,第一次先4小時看看)
11. 重覆 步驟7~9 觀察出水是否有變大 ,沒有再一次步驟10 ,如有變大一點,浸泡1小時
12.如經上述動作後,都沒有變化,可能是有其他異物堵住,不是石灰水垢,就要請專業的

PS:檸檬酸加熱水,效果較好,但不可浸泡過久,怕會腐蝕水管,請自行斟酌

网友:
不曉得可不可以拆掉水龍頭
拿通水管那種彈性鐵條戳一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 Diy 的話, 請自備以下物品 1. 檸檬酸  2.熱水  3. 可以加壓或可以注入水管的器物(有小的抽水機最好了)
程序:
1.關瓦斯 關熱水器冷水入口開關
2.打開熱水器 熱水出口管子
3.關閉廚房'主臥 的熱水水龍頭 ,只打開  ...

請問,若請專業處理的費用大約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若請專業處理的費用大約多少?

以前我通一次收費600!
通管內容:
熱水器本體
熱水管路(含熱水龍頭)
不過已經將近10年的價目了,而且我這鄉下地方費本來就不高!
但是通管時間很快,大約一小時就全部OK

网友:
請先檢查水龍頭上出水頭中的濾網是否被水管中的雜削堵住,您找水電工來也是會先檢查這個出水頭,錢還是要收的!

网友:
買間新屋子就成了!

网友(2011-01-05):
主臥可以點火啟動熱水器,客戶不易點火啟動熱水器(有點看不懂)
如果單是熱水器不易點火(先行假設熱水器是好的),看看以目前的流量是否足以驅動熱水器的水盤,如果可以驅動,調整一下微動開關的接觸行程看看,也就是說,使水盤的驅動桿提早作動微動開關,使之點火,如果可以改善點火(產生火花)的問題,其水流量無法使水盤的驅動桿打開主爐瓦斯通道,無法點火燃燒瓦斯,也是無用,但可以點火,也可以燃燒時,需注意因水量少,造成水溫過高的問題,故治本之法,還是確保管路暢通先。

网友:
您要是有工具的話,可以直接把熱水器下面兩個管線直接接通不經過熱水器.然後在去開客臥的熱水來觀察出水量夠不夠.如直接連結後還是水量不夠的話就是管線問題,如水量夠的話就是熱水器本身問題喔~

网友:
買間新屋子就成了!
引用 网友B:

    果然符合 閒聊打屁 的宗旨...><

网友B:
果然符合 閒聊打屁 的宗旨...>
引用 网友C:

    而你卻解釋的恰到好處!!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應的掌聲也來的真是時候~~~

网友:
請先檢查水龍頭上出水頭中的濾網是否被水管中的雜削堵住,您找水電工來也是會先檢查這個出水頭,錢還是要收的!

【1】
有些師傅 換【不鏽鋼水管】或 水龍頭 【用白色的防漏水的 膠帶】~【【會用水管膠】】。。
那種 會堵塞水管【通常是 堵塞一半】!! 我的電能熱水器【在進入 快要熱水器時~會有一個濾網】。。
以前就被【水管膠】堵住兩次。。後來我清除就沒事了!!
ps:電能熱水器 的濾網【是不能拆除的】~ 拆除後~   電熱器【可能很容易會堵塞】!!

【2】不過~高級水龍頭的【濾網最好是拆除】~     省水是可以省水~但是 小石頭堵住時!!《--》會有吹哨子那種 固定頻率出現。。。!!

上面所說的 【就是  兩種最常見的【固化後的水管膠】與小石子 堵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