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猜看這是什麼工具?

楼主(2010-07-18):
搬家找出了一樣遺失很久的小工具,大家猜猜看它的用途?

网友:
拍的很模糊,
不過看三角椎形狀又是小工具,
該不會是電阻的拆腳器吧.

网友A:
折電阻腳的工具n_045|
偶前幾天才知道有這種東西
想了半天
終於想起來在哪裡看到的
Y游的DIY工具
http://samfu.110mb.com/diy_tool.htm

网友:
真的好像折電阻的玩意兒。

我都用尖嘴鉗在折.............

楼主:
一下就被猜中了。不好玩!

TO:rex560810!沒事回那麼快幹嘛!
TO:s10274chen!當我找不到這玩意兒時,也是用鉗子折呀!

這不只在折電阻,很多零件都可以折,如果只折少量幾支,那當然用鉗子就好了,如果折的數量較多,那這種工具就很方便了。

例如圖中的BCD數位開關上有要焊接二極體,由於要焊很多支,所以用它來折就輕鬆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折腳器....在焊萬用板、插麵包板的時候,好像有如神助一般。
折起來又快又好看,用鉗子比了半天,才弄出一個好看的,有時候還歪七扭八......超慘的。
讀高職的時候,有在老師的桌子上看過這種東西。連單芯線,老師也都拿來折,插在麵包板上,超好看的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折電阻腳的工具n_045|
偶前幾天才知道有這種東西
想了半天
終於想起來在哪裡看到的
Y游的DIY工具
http://samfu.110mb.com/diy_tool.htm

挖勒~~~它還真的惦惦夾三挖工.....
東西有夠多的~~~不輸專業人員的工具...

网友:
這隻拆腳器我三年前買一百多最近看要快三百塊價格差很多但是很好用推薦一下

网友:
折腳器很好猜,至於那個BCD開關是?

网友(2011-07-11):
我看不出巧妙在那裡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