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更換CRT電視紅外線接收器被電到 (已修復)

楼主(2010-07-18):
普驣CRT電視不能遙控
試了萬用遙控器沒壞
於是更換紅外線接收器
其實我對電器一點都不懂
只是覺得遙控器沒壞一定是紅外線接收器壞了
也不用作其他檢測
直接換掉就搞定

於是買了紅外線接收器自行更換
拔掉電源線拆開電視外殼把板子拿出來
想說把圖一的線拔除比較好做事
手過去欲掀開橡皮察看
挖~~被電到了~~聽到啪一聲~~整個人跳起來
疑~~那A安捏~~電源線拔掉了耶~~怎還會被電到
算了那就不要把所有的線拔掉
直接焊接紅外線接收器好了
把板子橋到比較好做事的位子後終於完工
開電視測試~成功了~終於可以遙控了
但定睛一看,電視少了紅色耶

後來爬文才知道DIY CRT電視很恐怖
看了playx168大大的電視高壓放電視頻
今天又拆開電視,試看看放電
實在有點怕怕滴...但還是忍不住的想試試...
用電線接到螺絲一字起子插進高壓帽裡
聽到吱一聲~還看到火花~~
好可怕~~~
再插進去第2次
聽到吱一聲~又看到火花~~
再插進去第3次
沒有動靜了~~~
應該放電成功了
拔開橡皮把那條線移除
咦~~裡面沒什麼東西阿
因為電視之前都好好的只是不能遙控
更換了接收器被電到才少了紅色有關係嗎

爬文大都說是小機板零件問題較多
請問有經驗的大大指點迷津
小機板是指圖2是嗎

相簿
http://www.flickr.com/photos/52146374@N03/

网友:
還好只是電容放電,
若電源沒拔,被高壓線圈電到可是有生命危險...

网友A:
圖一  那個是高壓帽,既然已經放電拆下來了
          週邊灰塵就順便把他清乾淨吧
圖二  那塊就是小基板沒錯
          上面應該有三顆中功率的電晶體
          分別是 R  G  B  的訊號放大晶體
          因為不確定 R 是哪一顆
          只好全拆下來量看看囉
          (影像管的尾管很脆弱,請小心處理)
祝你好運

网友B:
這種少一色的情形小弟也修了好幾台,畢竟樓主不是幹這行的,動作盡量以安全省本為主

小基板先把舊錫吸掉,如果零件接腳發黑就刮亮,再上新錫,還不行的話把機板上的半可變電阻轉一轉,應該就正常了,再不行要拆CRT插座下來清,噴過WD40後再把插座銅片刮亮,再不行就要換掉小基板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一  那個是高壓帽,既然已經放電拆下來了
          週邊灰塵就順便把他清乾淨吧
圖二  那塊就是小基板沒錯
          上面應該有三顆中功率的電晶體
          分別是 R  G  B  的訊號放大晶體
          因為不確 ...

雄大~
謝謝您的建議,
週邊灰塵我會把他清乾淨

R  G  B  的訊號放大晶體
是圖8中這3顆嗎?

感謝

网友C:
你圈的那三顆是電阻
電晶體是三隻腳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少一色的情形小弟也修了好幾台,畢竟樓主不是幹這行的,動作盡量以安全省本為主

小基板先把舊錫吸掉,如果零件接腳發黑就刮亮,再上新錫,還不行的話把機板上的半可變電阻轉一轉,應該就正常了,再不行要拆CRT插座下來清,噴過W ...

changold2 安~
您說把小基板舊錫吸掉,如果零件接腳發黑就刮亮,再上新錫
意思是把小基板上所有電容跟電阻都解悍下來,接腳發黑就刮亮,再上新錫,是嗎?

還不行的話把機板上的半可變電阻轉一轉
半可變電阻是圖9中紅圈中的嗎?

感謝您的回應 changold2大果然了解小弟的想法
盡量以安全省本為主
畢竟自己動手修好.是一種樂趣

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圈的那三顆是電阻
電晶體是三隻腳的元件

謝謝 mike-ang 大

下班後回去試一下

感謝您

网友:
你(圖九)圈起來那個也是電晶體

建議您可以先搜尋一下相關零件的圖片
先認得零件長怎樣,查修起來會輕鬆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changold2 安~
您說把小基板舊錫吸掉,如果零件接腳發黑就刮亮,再上新錫
意思是把小基板上所有電容跟電阻都解悍下來,接腳發黑就刮亮,再上新錫,是嗎?

還不行的話把機板上的半可變電阻轉一轉
半可變電阻是圖9中紅圈中的嗎 ...

不必把零件拆下來,舊錫吸掉就好,如果零件接腳發黑表示原來的錫跟零件接腳已經因為氧化分開了
半可變電阻有3隻腳也有2隻腳的,不過中間一定有個洞可以伸起子進去轉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點
終於修好了
我是把電晶體重新銲錫
再把半可變電阻轉一轉
開機終於電視有紅色了

但是又出現另一個狀況
音量不能從電視那裡轉小(可轉大聲)
選台不能增加只能減少
但遙控都是正常的

本來這些都是好的喔!!(除遙控)
紅外線接收器換好後電視少紅色
電晶體重新銲錫後變音量跟選台異常
請問是銲錫時間過久過熱導致
還是哪裡我沒注意到

解決遙控跟少紅色的狀況
心裡好高興
感謝~感謝~再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點
終於修好了
我是把電晶體重新銲錫
再把半可變電阻轉一轉
開機終於電視有紅色了

但是又出現另一個狀況
音量不能從電視那裡轉小(可轉大聲)
選台不能增加只能減少
但遙控都是正常的

本來這些都是 ...

應該是電視上按鈕(微動開關)掛點,換掉就好了

网友:
板子上一些大電容都還會有電
我習慣拆下後先延至一下再動工
不然也可以拿十字或一字的去放電容的電
會有火花歐n_006|

楼主:
按照雄爸爸、changold2大大指點已完修
還有mike-ang大指正圖檔
電視目前一切正常
謝謝各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過去欲掀開橡皮察看
挖~~被電到了~~聽到啪一聲~~整個人跳起來
疑~~那A安捏~~電源線拔掉了耶~~怎還會被電到

好險好險
要知道
有人被電暈電掛
所以千萬要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險好險
要知道
有人被電暈電掛
所以千萬要小心

對阿!!
爬文後才曉得
真的很危險
我也覺得自己好運氣
感謝您的關心

网友(2011-09-26):
其實關掉後還有電的主因是積存在映像管的電荷,映像管高壓帽與整體的設計有如一個萊頓瓶,也就是可以蓄電荷的電容,所以維修前才需要進行放電

网友:
原來如此,以前被電得哇哇叫,明明放了好多天了,也是一樣,如果用這箇原理來做蓄電池也不錯,問題是太佔空間了。

网友E:
能儲存的電荷有限,但已足以對人體造成傷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能儲存的電荷有限,但已足以對人體造成傷害

老實說...
我經常被電到,但我覺得沒有什麼傷害....
有一次最慘的是FBT有裂痕,手賤去調整G2,
結果被電到很慘,我的手有紫色的電光跑來跑去....
還有吸力的感覺,直覺想用力伸手出來,
沒有外傷,但是有嚇一跳。

但注意被電擊是一定要的,安全最重要。

网友:
哇,,,,,,,真恐怖ㄡ , 還會電死人 !!!!!!!!   感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實說...
我經常被電到,但我覺得沒有什麼傷害....
有一次最慘的是FBT有裂痕,手賤去調整G2,

FBT裂痕的跳火比起CRT本體儲存的能量要大多囉~活電維修更要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