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ozo G905 白屏

楼主(2010-07-18):
各位先進小弟有一台mozo g905的液晶.我換了三顆電容螢幕還是出現白屏.讓小弟好困惑.不知怎麼處理.最後的方式只好來求助各位先進囉

网友:
5V電源的濾波電容應該沒爆吧?...沒爆的話就不是那裡的問題...
可以控制電源嗎?啟動白屏沒畫面?關掉就正常的關掉.沒白屏?如果是我猜...
驅動板接到面板的背板吧...背板有5V電源輸入...接貼片保險絲...看那顆有沒有斷路...如果有斷 可能後段有電晶體還是電容短路了...

楼主:
電源控制都正常
電容爆了三個.我已換好了
一開機之後出現花紋.然後變白屏

网友:
先有花紋喔...那就不是我說的問題了...
驅動板連背板的排線連結有無問題?
...超過我經驗能力範圍...小弟退下...

网友:
排線有問題也會白屏喔

网友:
如果AD上沒有明顯的燒毀痕跡的話,檢查一下AD上的供電端晶體與晶體附近的元件,如果3.3v是由電源板供應的話,再檢查看看電源板上3.3v部分是否正常。
畫面反白我只幫人測過兩三次,都是面板驅動IC供電不足引起,但總案例太少,且都是同廠牌,故僅供參考。

网友:
先測量進入面板的電源是否正常,以您的機種面板應是使用5V。
另外檢查屏線接點及連接座有無異樣。

楼主:
感謝諸位先進.小弟照著諸位先進的步驟試看看.不行再上來求救

网友(2011-04-08):
大大,,,,,,,,,運用狼大大那招, 先用AD公版側面版顯示正不正常, 和AD連接TCON  插槽 有無氧化

只要判斷出問題所在就容易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