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EIZO FlexScan L365间歇黑屏,自动断电后过会又自动开

楼主(2010-07-19):
我的艺卓L365每次开机顶多用个二三十分钟就会不停的自动断电黑屏,过会又自动开,不停的循环。请求各位大大,高手们指点下是哪里坏了,要怎么修,多谢!
不是电源的问题,因为我有换过外置的电源无用,也不接前面板按键也无用问题依旧,开机工作时用手摸GM5010芯片很烫手,而另一个EIZO的芯片却很凉,另外高压条上的两个变压器有焊过的痕迹,但不知道是不是高压条的问题

网友:
先看看各電容有無爆漿或凸起!
再來查看有無虛焊
最後請回覆滿10個帖子再將圖片以800x600格式貼上來大家研究研究!

楼主:
这个板上用的基本上是固态电容 还真看不出来,电容有无问题,除非焊下来测量吗

网友:
您應是指SMD電解電容,鋁殼外觀常常被誤判成固態。
主晶片過熱的確會造成運作異常,若手邊有正常機種可以先測量看看兩者AD上各電源電壓有無明顯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