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誰有這兩顆賣我F7404!MOS跟Z_R

楼主(2010-07-19):
F7404!MOS~IC有代替嗎?還是哪位大大有??小弟買不到??
另外旁邊那顆Z_R這一顆也是??這是什麼??哪買的到??還是哪位大大有??
哪位大大有可以提共給我??請開價?
謝謝各位
還有這兩顆怎麼會燒掉?

兩各紅色框框

兩各紅色框框

网友:
F7404在露天有,只是我不清楚它的規格和您要的符不符合 F7404

楼主:
另外一科ZR是什麼??哪在賣??謝謝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挖一下廢板,應該蠻容易找到代用的喔!

网友:
還有4435、9435在廢板應該容易找到...

楼主:
謝謝s大大~~何時變這麼美麗!!npn~~主機版或是電源供應器找的到嗎??謝謝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不客氣!
主機板比較多SMD的,很好找,幾乎都能找到代用的材料。

楼主:
那顆Z_R也是嗎??謝謝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顆Z_R就是小弟我上傳的那份資料所描述的元件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