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8IPE1000G 無法開機..

楼主(2010-07-19):
使用偵錯卡初步檢測可看到卡上的錯誤代碼為"C5"..而每次啟動都會卡在C5的狀態下..按主機版上的reset及power都有反應所以懷疑可能是記憶體問題..記憶體插座也用刷子清過了..也換過cpu..記憶體..但都沒有反應..請問各位先進..我該怎麼檢修這塊主機版呢?..

网友:
1.記憶體供電量一下是否有2.5V
2.再來BIOS刷一下

网友:
此板上次我是卡c3,更換一個bios ic並重刷bios修復,您可參考看看

网友:
1.先量記憶體供電2.5V 及 1.25V
2.重刷BIOS~要看清楚型號及PCB版本
3.檢查一下背面有沒有掉件或斷線
4.CLK?
5.如果有的槽可以過有的槽不能過,有可能北橋虛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