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 SAMPO 機械式洗衣機維修

楼主(2010-07-19):
小弟家裡的古董,1997年出廠,症狀為洗衣會正轉不會反轉,還有水位有時會不正常

拆開后主開關為時鐘機械式,由1組凸輪軸控制開關點,開關銅片都發黑氧化了,用力把他刮亮再裝回,洗衣桶有條塑膠管快被礦物質塞住了(以前常常把衣服浸再洗衣機裡倒入洗衣粉,一浸就是3天),清一清后裝回,插電裝水管試機正常

目前有個問題,洗衣桶接了2條透明膠管,1條接壓力開關,另1條接個白色方盒,請問有先進知道白色方盒的作用嗎
還有電子接點如何清理比較好

拆開上蓋

拆開上蓋

打開開關盒,接點都發黑了

打開開關盒,接點都發黑了

電路圖

電路圖

紅圈管子接壓力開關,藍圈內白色方合不知啥東東

紅圈管子接壓力開關,藍圈內白色方合不知啥東東

接點清理後

接點清理後

紅線為謎之管走向

紅線為謎之管走向

网友:
白色盒子有跟沒有沒什麼差異~~~~
那個是臭氧產生器....

网友:
電子接點用wd40噴一噴
再用鐵刷試試
不行的話到一些二手電器找找看有沒有類似的零件!!

网友:
只會正轉不反轉是不是連動作時的低低聲也沒有,如果是就是你的timer壞嚕可以自己去買一個來換,但是有點貴好像是一千多,如果硬要把舊的拿起來修成功率幾乎為0

网友:
不會反轉 timer會走完全程嗎?  如果不走 先量timer裡的馬達看看是否已故障 其次在量啟動電容看看

网友:
謝謝大大的指導,希望能多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