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廠手機充電器維修

楼主(2010-07-19):
女王大人買手機順便買的副廠配件包,前天突然說充了2天電池還是沒電,當然十萬火急列最速件辦理

上電測量應該7V只剩3.2V,拆開充電器目測無異常,本來想該不會是震盪電容掛了,電容拆下量都在合理值內,於是上電從機板量,剛好7V,剪斷插頭測量也是7V,原因是插頭的線要斷不斷,導致阻抗增加電壓下降,換個插頭就好了

外觀,設計輸出7V

外觀,設計輸出7V

輸出剩下3.2V

輸出剩下3.2V

電路板上視圖

電路板上視圖

從機板量,剛好7V

從機板量,剛好7V

剪斷插頭測量也是7V

剪斷插頭測量也是7V

換好插頭後試機,充電燈會亮了

換好插頭後試機,充電燈會亮了

网友A:
恭喜完修.....
這些電壓器~我通常都拿來改裝一些小東西~~
如~~無線門鈴~~吃電池吃很大~~~直接改插電~~

网友:
出現了
迴紋針大法

网友:
呵呵....安規測試的時候又可以用到啦~學到一招啦~謝謝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這些電壓器~我通常都拿來改裝一些小東西~~
如~~無線門鈴~~吃電池吃很大~~~直接改插電~~

這種手機充電器我也有一堆,原來還可以用來改裝無線門鈴的電源呀

网友:
不只是手機的變壓器 連NB用的也可以拿來改裝 若是想要裝一個固定電源只要設計一下電路用317的IC或是固定輸出用的IC就可以達成你要的理想電源了

网友:
應該是因為插拔多次以及折灣導致 插頭內線斷損.

网友:
充電器或adaptor 插拔多次很容易折灣導致內部電線折斷.造成接觸不良,檢查方法,輸出端接電壓表,搖晃電線出現實有實無的現象即是,若以手輕拉電線一小段出現有伸長放鬆會縮回等彈性該處就是不良點,撥開外皮焊錫接回即正常了.

网友:
這個常常遇到,只是怕插頭規格買錯.

网友(2010-11-26):
剪掉換新的插頭怎麼能換得那麼漂亮?
其中的眉角可以拍清楚一點嗎?

网友:
恭喜版大完修,感謝分享寶貴的一課,正在學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