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f1523螢幕背光不亮

楼主(2010-07-19):
螢幕可以開機但是貝光的燈管點不亮,目前是已經將爆漿的電容換掉,還有有兩顆懷疑故障的電晶體換掉
原來的兩顆c5706用c5707來代替,目前背光板還是點不亮,'請各位前輩不吝嗇指導

网友:
背光高壓電路的震盪電容也別忘記檢查,另外看看電壓是否有進入背光高壓電路。

网友:
檢查背面貼片齎納二級體(規格7.5V)是否短路了!

楼主:
新發現

想請問 上面編號:E R9 PC123,這是什麼東東??,我量  測到這邊就開路了

楼主:
剛剛沒貼好

抱歉剛剛沒貼好

楼主:
貼片基納二極體

貼片基納二極體上面寫7.5B這顆嗎?

网友:
光电耦合ic,那你输出的电压应该有问题才对阿,可能偏高

网友:
光耦合,故障了就不會過電了,但你可以使用只是高壓不啟動,所以是正常動作的,建議查一下背面的貼片保險絲。

楼主:
現在是

現在是看的到畫面,很案很暗,背光就是出不來

网友:
完全都沒閃亮一下?
有畫面就有5V電...如2樓版主說的...先測測有無電壓(12V)輸入高壓板部位?  有沒有保險絲?(照片模糊 看不清楚)
25V的電容 有沒有12V的電壓。

楼主:
FUSE

保險司沒有斷喔,他還好好的,要如何直接量電壓阿,我怕到時候阿斯到就好爽@@,我剛剛都只有量阻抗而已,可以交我嗎

网友:
背面的貼片保險絲。

网友:
兩顆更換過的 c5707 晶體夾住的那顆藍色電容拆下來測量看看,
也許被打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