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L1916WAS 改公板 2621問題(已完修)

楼主(2010-07-19):
機型:AL1916WAS
面板型號:MT190AW01,V.0

問題:開機後,會出現NO SIGNAL(此時有背光)但位置卻不是正中間,而是偏離中間一點,呈左下的方向,
      接上VGA訊號後黑屏,此時無背光,以下是我改成公板,請高手指點迷津,感謝!
      接著以下是小弟用的高壓條,查過了它可以支援到19,高壓條上有寫定義為VCC GND ADJ GND ON/OFF
     可以看到我高壓條的線為VCC(紅色) GND(黑色)   ON/OFF(黃色)
     接著是鼎科GM2621,拍照處要給大家看為二處,一處為高壓座,一處為DC頭12V的輸入座
      高壓座背面英文字為GND、GND、ADJ、BKL、12V、12V
     由照片中可看出,黑色接至GND,黃色接至BKL,紅色接至12V
     另一處DC頭12V輸入座,原本有四條,但我剪掉了二條,只用二條。
     接著是面板資料,可看出它是雙八LVDS的,面屏電壓為5V
        接著以下照片為2621的解析度接法,不知道它的123456是不是按照我畫的這樣子
因為1916WAS為1440*900,又為雙八,故為這樣接
       以下照片為屏電壓5V接法
麻煩了,感謝!

网友:
資料錯誤> 。。。:。:…

网友:
2LVDS  8bit 不支援寬影幕ㄇ16:9 or 16:10

2621V1.3B &1.5B
         模式          1-2  3-4  5-6  7-8
800X600   1LVDS  6bit ×    √   √   ×
1024X768  1LVDS  6bit ×    ×   √   ×
1024X768  1LVDS  8bit ×    √   ×   ×
1280X1024 2LVDS  8bit √    ×   ×   ×
1280X768  1LVDS  8bit √    √   ×   ×
1400X1050 2LVDS  6bit √    ×   √   ×
1024X768  2LVDS  6bit √    √   √   ×
√:表示上跳冒  ×:表示不上跳冒

楼主:
不懂 a大跟 t大的意思,改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 a大跟 t大的意思,改謝

2LVDS  8bit 沒你LCD摸式

2023有支援
LVDS 0 √ √ √ 1440X900-double 8 bit

网友:
就是2621不能支持你的面板,也就是无法点亮你的面板

网友:
2621 V2.0的有支援1440*900

跳冒是1-2,5-6也沒有錯

很奇怪,建議在跳冒上測試多種方式,你的問題是解析度沒有錯

网友:
2621有另一個不常用的MCU(BIOS),重燒可能在2LVDS-8BIT下支援寬影幕16:9 or 16:10

楼主:
t 大 我的2621 是新板的 我有去找 確定有支援 雙八 也是這樣跳法
只是不知道為何 接上去還是黑 也無背光

网友:
要先確認AD有動作,另外就是高壓板的線接錯以及屏線接錯。

楼主:
剛剛檢查了電路並拍了幾張照,狼大
下面是我的佈局

接著是上電後,亮燈
亮燈後,馬上量AD板上的ON/OFF,有3V多,但不到三秒就電壓跳掉了
接著量AD上的高壓座,有12V進來,此時到等下測量的動作都是ON/OFF跳掉,且有亮燈的情況下做測量
接著量屏電壓,4.94V
接著量AD板上,5V跳帽處,確定有5V進來
也有量了DC外置輸入電壓,也有12V進來
以上是測量情況

网友:
量測的數值看來都是正常的,那就有兩個可能性

1.公板有問題,建議換一塊
2.面板是有問題的(這張面板是群創的,問題多多呀)

當初的故障狀況是???

网友:
給信號變綠燈ON/OFF應有拉起來喔?
有些公板高壓的ON/OFF與ADJ標示是相反的,必要時線對調看看,另外使用正常的燈管試點看看。

网友:
是這片就有支援
2621AD公版加強版
http://bbs.pigoo.com/thread-18340-1-1.html

楼主:
eric大,當初的故障狀況是開機後黑屏,且電源指示燈一直閃爍,但可受控,也就是能關機及
開機,但它的PI與AD都掛了。因此我才會這樣改!我猜我的高壓公板有問題!

楼主:
郎大 我待會試看看,我記得這個黃板的高壓沒有做相反,不過我試看看,
待會再上來說結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壓板 跟AD 有沒有接燈管 單獨測試

楼主:
上電後,電源指示燈亮

燈管有亮,大約三秒多左右就熄掉了(這是有接高壓、AD、按鍵的情況下)
熄掉後,電源指示燈仍一直亮著

接著獨立測試高壓公板,將VCC、GND接好後,用我的ON/OFF探棒去touch它,
燈管就一直亮著,直到我探棒離開,燈管才熄。

接著有另一個問題想問各位的是,因為鍵盤也要改,如果鍵盤接錯定義,會有可
能發生接了vga 一樣沒有畫面出現的問題嗎?我覺得不太可能,我的按鍵有二個
按鍵,一個是auto,一個是right,這二個定義,我不會量,因為它的按鍵上有
電阻,其它的按鍵沒有電阻,所以我可以藉由導通狀態知道,有電阻的量不出來,
因此我最後剩下的二隻腳就隨便先接auto及right

网友:
鍵盤要改吧 ~2621
原本的 電阻 可以拆囉 ~直接 改觸發就可以囉 ~.
LED 燈 也是這樣接 ~.橙色 跟 綠色

正常 ~..用 電腦的 訊號線給他(訊號) 有沒有常亮(燈管)***簡單的測試AD 2621 根高壓燈管有沒有問體 ~
在 來 接 ~面板 ~...注意一下 ~2621給 ~面板的電壓 多少跟腳位 不要接錯 還有解析度

楼主:
剛剛按照c大的建議來接,以下是畫面,接上電腦訊號後

開機後,燈管會亮,三秒左右,燈管熄掉,按鍵指示燈仍亮著。

c大,你可以看一下上面那一張按鍵的介面,那是它的正面
以下是它的背面

接著是我量出來的定義,是依序為按鍵背面的八隻腳,由左至右(數字5代表SW105,以此類推)

分別是G R  GND   5  4  2  X   X

X代表是有電阻腳位,我不會量,因此量不出,所以最後空的二隻,我就接剩下的二條線

從這裡可以看出,其實面板沒有問題,是嗎?C大

网友:
開機後,燈管會亮,三秒左右,燈管熄掉,按鍵指示燈仍亮著..
接 VGA 訊號 ~應該是一直亮 燈管 ~...
你的 高壓板可能有問體 ~
按鍵的 話 你先接 ~  0地線  1.PW 根 `LED 的 ~2.綠 跟3澄 色 先直接觀察 ~..AD 的訊號阿 ~ 有沒有正常 ~
按鍵 燈會變化阿 ~(接正確的話 )

网友:
它的燈光不是綠色的....代表他沒把電腦開機阿~~~~
沒訊號一樣會進入保護~~~~
也沒看到面板的實拍圖~~也看不出所以然

网友:
必要時檢查VGA輸入DSUB轉接線是否正常。
自己用鼎科2621這塊時都是拔掉上面的排針,直接焊DSUB座上去。

楼主:
已經找出兇手了,答案是狼大猜對了。原來是vga輸入的頭故障了
導致訊號沒進去到ad板上。

不過現在另外有個問題,就是那個按鍵,我現在按auto反而沒有auto的功能
反而變成 向左的功能,因為它的電阻關係(從按鍵背面電路的關係),
然後呢 我的+號呢,也就是向右的功能,反而沒有向右的功能,變成auto的功能,

可能大家會以為我接錯,原本我也是這樣想,但換線後,仍然一樣,接著呢,我把
按鍵上的焊點補焊,把這二條線重接,仍然一樣的情況,然後呢,我想說,之前我
有修過別台的機種一樣是有電阻的按鍵,那次我是把電阻拆了,就好了。於是我
把這二個按鍵旁的二個電阻拆了,結果這二個向右及auto的功能沒有了,其它仍正常。

現在我又把電阻焊回去了,一樣auto功能是向左,向右的功能變成auto。總而言之,現在
沒有往右的功能。其它都有只是順序有問題

网友:
按鍵板的排線不一定是直進直出,要看跑的線路
你的排線是直進直出的但腳位排列不一樣
找出線路,直接跳一下腳位就可以

還有插排線時要從ON/OFF 開始插起

楼主:
感謝各位的鼎立相助,這台已經完修了,按鍵也解決了,感謝a大的幫忙,真的很感謝

謝謝大家,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