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712b一個晶體~更換後~出現了沒開機先白屏~(繼續卡關中)

楼主(2010-07-19):
小弟維修到一台螢幕~~~有看到裡面有一電阻有燒毀的樣子~~並且再相同電路上面有看到一個晶體 SOT-23 也有燒毀的跡象~~
並且將其晶體拿起來~~用三用電錶去測試~~三隻腳都導通~~短路的現象~~
那片晶體型號為 A6UGA ~~我有參考過其他大大分享的文章~~~再相同機型上面的三隻腳晶體 SOT-23 型號為A6UAA 同為相同晶體~~
我有去查過DATASheet ~~但是一直無法找出其相關規格表~~所以想拜託板上的大大是否有人知道能代用的晶體~~~
我會在把圖片上傳上來~~感恩喔~~拜託~~

网友:
剛好有搜尋到...
可能是這一顆...符合第七頁編碼規則...
IRLML2402 N-C MOSFET

楼主:
謝謝大大~~我有看過規格表~~~
我來去購買來試試看~~感恩喔~~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七頁的編碼規則可否請大大解釋清楚一點

网友:
A6這個規格我也很困惑
因為我另有找到的是開關蕭特基2極體....另一名稱是BAS16
我有一片控制板也等著代換,不確定哪個不敢用
我的控制板是每一顆A6跟著一顆24V固態繼電器

楼主:
經過購買更換後~~~原本是IR IRLML2402 SOT-23 N-CH 20V 1.2A 0.025Ω 的電晶體~~~詢問過露天賣家後~~~他說可以用ROHM RTR025N03 SOT-23 N-CH 30V 2.5A 0.092Ω 來替代~~~於是我就把它換上去~~~但是換上後燈是可以正常點亮~~~但是開機一段時間~~
並且轉換成待機的時候~~~一邊的燈管會逐漸慢慢的恆亮~~~~並且不受控制~~~~
於是我就把它拆起來看一下電源板後~~~看到該線路上的一顆電晶體 SOT-323有點被燒毀的樣子~~~
但是由於一直找不到那顆電晶體SOT-323的型號~~~所以來到貴網來循求幫忙~~~不知道哪位大大知道這個板子上面的電晶體型號呢???
拜託了~~~

原本要更換的電晶體 A6UGA~~~IR IRLML2402 SOT-23 N-CH 20V 1.2A 0.025Ω
而用ROHM RTR025N03 SOT-23 N-CH 30V 2.5A 0.092Ω 來替代

裝上去後測試~~~又另外一個問題出現~~~壞了該線路的SOT-323電晶體~~~上面只看到YS的字樣~~~
拜託知道這顆電晶體的大大們幫我這個忙~~~感恩喔~~~~

不知道是否電源板上面的BI3101A 是否也是有損壞~~~

网友B(2010-08-18):
回复 网友C:

你的答案在這
http://bbs.pigoo.com/thread-20807-1-16.html
這顆 IC955 有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答案在這
http://bbs.pigoo.com/thread-20807-1-16.html
這顆 IC955 有賣

P大~~~你所說的是在主板上面Q215 的電源N-CH嗎??
那板子上面Q201跟Q202上面所寫的A6UGA會不會是IRLML2402 SOT-23 N-CH
而那個Q215 感覺比Q201跟Q202大一點點~~~那種規格會是SOT-323嗎??
假如開啟電源後~~~一邊燈管衡亮~~~並且那顆晶體有燒毀~~會不會是IC BI3101A 晶片有壞掉的跡象呢??
感恩喔~~~~謝謝~~~

网友B:
回复 网友D:

Q201跟Q202是控制背光如果代用不正確會造成關機後背光恆亮白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Q201跟Q202是控制背光如果代用不正確會造成關機後背光恆亮白屏

Q201跟Q202上面的晶片型號為A6UGA~~經過詢問露天拍賣的賣家後~~~
幫小弟查出為IR IRLML2402 SOT-23 N-CH~~由於賣家身上沒此型號之晶體~~
所以賣家說可以用ROHM RTR025N03 SOT-23 N-CH~~替代

以下為兩種晶體規格~~
IR   IRLML2402 SOT-23 N-CH 20V 1.2A 0.025Ω
ROHM RTR025N03 SOT-23 N-CH 30V 2.5A 0.092Ω

以下為規格表~~

從規格看出來同樣都是N-CH~~但是其電壓~電流~電阻接不同~~~
不知道是否影響呢???謝謝P大~~感恩~~~~

想跟P大確認一下~~~是否Q215為P大所要說的那個晶體呢??  上面型號為YS的~~~
我有去看一下其規格表~~~Marking information 上面有寫到
還是P大你所要表達的是DTC144ECA為Q201跟Q202的電晶體型號~~因為我在你給我看的網頁中看到這個晶體有不同的地方~~~
內部多了兩顆電阻~~~聽P大您這麼說Q201跟Q202為控制背光的二極體~~~代用不當會造成白屏或恆亮~~~
但是我將兩個都更換為ROHM RTR025N03 SOT-23 N-CH 30V 2.5A 0.092Ω 過後~~~一開機兩燈管慢慢點亮過後~~
待機時只有Q202所控制的燈管慢慢亮起來並且恆亮~~~經過拆卸後~~~我看到Q202線路上面的Q215怪怪的~~~
一拆起來量測後~~~為損壞了~~~已經分不出是NPN還是PNP~~~
是否是用了ROHM RTR025N03 間接使Q215跟這損壞~~~~
所以我想詢問上圖Q215的型號~~~~感恩喔~~~謝謝P大~~~~

网友E:
回复 网友F:

那顆YS是BJT電晶體,從電路結構去看,可以粗略看出來,不可能為MOS,這顆是NPN的。
找廢板挖一顆換上去就好了,不用再費周章去買。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顆YS是BJT電晶體,從電路結構去看,可以粗略看出來,不可能為MOS,這顆是NPN的。
找廢板挖一顆換上去就好了,不用再費周章去買。

S大~~~小弟對於電子的東西還是沒有學的很透徹~~~大大你說的廢版上面挖一顆是只要是NPN的就好了~~~
還是要考慮它的電壓~電流~電阻呢??? 還是大大知道此種晶體之型號~~還是其電壓~~電流~~電阻呢??
是不是需要內含有電阻的晶體~~~
非常抱歉~~~小弟對於電子的東西~~~還不是很了解~~~小弟一定會去用力爬文~~~不然這樣一直麻煩各位大大~~~
非常感謝各位大大幫忙~~~感恩喔~~~

网友:
回复 网友G:

沒關係!加油!
挖NPN的就行了,因為這裡主要是開關動作(控制背光),不用考慮到太多因素,加上這類SMD的電晶體,規格大同小異,直接代換沒差。

楼主:
S大~~~我是查過Q201跟Q202為Switching 開關晶體~~~經過露天拍賣賣家可以用替代的ROHM RTR025N03 SOT-23 N-CH 30V 2.5A 0.092Ω 來使用其位置~~~跟大大所說的NPN一樣~~~作為開關用途~~~
但是小弟裝上去測試後~~~背光是可以正常點亮~~~只是我有看到Q215電晶體好像有問題~~導致其線路的燈管不受控制~~~~待機自己會慢慢的又亮起來~~~

下圖為Q215的電晶體~~~上面代號為YS~~~~不知道也是一個NPN~~~~

网友:
回复 网友H:

那顆YS,就是NPN囉!
在11#就有提到喔!

楼主:
S大~~~YS那顆是在Q215的位子~~~但是以Q201跟Q202那邊~~
Q201後面沒有接類似Q215~~YS的電晶體~~~但是Q202後面有再接一個Q215~YS的電晶體~~~
阿~~~~抱歉~~~我一直以為Q201跟Q202為背光開關的電晶體~~~
原來我都沒看到Q215那顆YS電晶體到後面是接地線~~~一直都以為是Q201跟Q202為控制開關~~~Q215為輔助的~~
抱歉~~~一直沒看到~~~都以為是Q215導致下燈管不受控制~~~原來Q215也是開關~~~
S大~~~真的很抱歉~~~一直麻煩你~~~我馬上去找NPN來安裝~~~
感恩喔~~非常感謝~~~感恩~~~~謝謝~~~

楼主:
S大~~~我有把NPN電晶體裝上去~~~只是現在螢幕變的更帥了~~~還沒開機就會出現白屏~~~
開機後一下子正常一下子又會白屏~~~我在去找其他的NPN裝上去測試看看~~~

网友:
窘...............那表示還有故障還沒抓到。繼續翻電路囉!

网友:
Q215是PNP帶電阻的晶體才對哦!阻值查無資料(我也很想知道這阻值到底是多少)
這P+I板跟Viewsonic VE710s是一樣的
至於Q201跟Q202上面的代碼是A6這我是覺得相當可疑,查資料A6是二極體而這裏使用的卻是N-Channel MOSFET
找了很多把完整代碼寫出來的發現A6U是不變的,變的只有A6U後面的那兩個碼,
代碼反查A6U有找到不過要付費升級到研發維修用戶才看的到資料
PS:Viewsonic VE710b/s維修手冊檔案太大(2.97MB)不符合論壇上傳附件大小,無法上傳提供給你做參考

网友:
19#pmgo可以將ve710b/s手冊檔傳一份給我嗎,我的機子剛好無電源,不開機,謝謝!!!
email: e8602105.tw@yahoo.com.tw

楼主:
我已經幫P大轉寄一份給你摟~~~
記得有收到回文感謝一下P大唷~~~
感恩喔~~~

网友(2010-10-11):
我有一塊好象同型
q215上標03 51(橫)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