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卡MSI 9800GX2溫度很高,有沒有辦法解決?

楼主(2010-07-19):
MSI 9800GX2顯卡這塊顯卡使用上溫度一直都非常高
請問有沒有人知道該怎麼做或是可以怎麼改能夠把溫度降低下來??
小弟我目前想說要用改的,問題是聽說對顯卡不好事真的嗎?還是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

网友:
我也用 9800 這系列的 ` 聽說 本身就很高囉 ~....
只能買比較好的風扇吧 ~

网友:
而且是兩顆GPU,更熱情。
要改散熱片,還要改風扇。

网友:
有過保嗎?
過保預算許可.又是自己用就改下去吧n_131|

网友:
是這片? 好像整個都包起來了吧..外掛12CM風扇對著卡上用力吹?

网友:
數字會說話..  溫度高,高到什麼程度..

有很多工具程式都可拿來測溫的,用測溫工具測一下吧.. 否則可能沒答案,正常不正常很難說..

楼主:
顯卡溫度

用NvTempLogger看
夏天待機74~80
開遊戲破85度
高效能3D遊戲破90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慘!...........一定要改,不然不用沒多久,會操到破圖。

网友:
雙GPU的阿....玩遊戲吹冷氣......
不然就...先拆下來用空壓機清一清..
清完之後...外掛8CM的高轉速高風量的掛在右邊的散熱孔增加散熱速度
雖然裡面有一顆風扇了~在掛一顆風扇~~會比較好~~~~
注意裡面風扇的流通方向~~不要強碰了~~~溫度會更高

网友:
這種公板的原始卡
溫度奇高
還可以拿來煎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