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md電解電容如何解焊更換!

楼主(2010-07-20):
目前正在自己嘗試性的維修LG的電漿,發現有許多不良的電容想更換,但都是smd電解電容不知如何解焊及焊上?

网友:
烙鐵 + 聶子 應該很好解焊
或者用熱風槍最適當。

网友:
烙鐵 +鑷子的話我是....先2邊上點錫,這樣兩邊容易用烙鐵加熱...加熱一邊就用鑷子輕輕扳一下,輪流一直用,就OK了,別拔太大力,小心銅箔也撥起來...

另外有時後懶,我會直接轉金屬殼,下面的腳就會斷,銅箔也有撥起來的風險...

銲上的話,沒啥難度,你要用DIP的話...電容腳跟銅箔先上點錫,再家熱熔再一起,這樣會容易點

网友:
如果確定電容都不要了,直接從塑膠座上緣剪掉電容本體,再用烙鐵拔掉下面的腳。

网友:
使用熱風槍調約280度. 朝要拆的電容吹,一下子就解焊了

网友A:
應該是沒有備那種工具-熱風槍,如果有就不會問了,剛開始我還不清楚有這種東西,也還沒備,而且只用過1~2次,我師父教我用烙鐵技術,目前16PINSMD IC...用40W烙鐵 不到一分鐘就安全無傷的拆下來。

楼主:
謝謝各位的指導!我沒有熱風槍只有一支烙鐵,根據各位的說法去操作結果失敗了 電路板上的銅箔被我拔下來了
熱風槍及控溫烙鐵好貴喔!實在買不下手。
有技巧嗎?

网友:
拆SMD電容(鋁殼、下方有塑膠墊那種)最好用雙頭烙鐵,或是用兩支烙鐵,如果你確定電容是壞的,或是不管好壞就是要換,那用港都狼仔的方法最好。
我個人的經驗,用熱風槍拆不見得比較好拆,用一支烙鐵拆也很麻煩,而且要很小心,因為稍微用力就會把銅箔掀起來。

楼主:
雙頭烙鐵?有這東西嗎?雙頭距離可調嗎?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沒有該種東西,還是可以用兩支烙鐵施工,不用再大費周章去買雞絲喔!

小弟我也都是兩支烙鐵施工。

网友:
在電容兩個焊點加錫,兩點輪流用烙鐵加熱.待焊錫熔化用尖鑷子輕輕挑高一點,然後換邊.
重復此動作直到零件拆焊下來.
此方法也適用MOS管喔!

网友:
其實賽威樂有出一支雙頭烙鐵,專門用來對付SMD零件,不過烙鐵頭特殊加上應用少,比較沒有引起購買的動力。
一般版是236,溫控版是TWZ60(要搭配其控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沒有該種東西,還是可以用兩支烙鐵施工,不用再大費周章去買雞絲喔!

小弟我也都是兩支烙鐵施工。

有在雙烙鐵喔!這是很詭異的東西一般很少會去買
http://www.eclife.com.tw/tools/moreinfo_10108.htm

网友:
回复 网友D:

狼大說的也沒錯,的確看起來蠻詭異的玩具。

小弟我的意思是,(手邊)沒有該種東西,有變通的方法。
所以後面會說,不用再大費周章買雞絲,省一些開銷也不錯,畢竟一支不便宜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沒有備那種工具-熱風槍,如果有就不會問了,剛開始我還不清楚有這種東西,也還沒備,而且只用過1~2次,我師父教我用烙鐵技術,目前16PINSMD IC...用40W烙鐵 不到一分鐘就安全無傷的拆下來。 ...

這門技術能不能來個教學
讓大家學學

网友:
差在經驗熟練問題,其實跟拆SMD電容、SMD電晶體一樣類似的方法,延伸到  8PIN FET、IC....常常拔後,
16PIN不是問題(最近試拔過2顆,意外的簡單),不過如果IC跟板子上膠太過牢固,我就不敢保證1分鐘內。

网友:
*先說聲明抱歉 , 我說話很直接*

1.若是沒看過現場如何以"焊槍" or 熱風槍 or 專屬SMD拆除工具
  老實說我並不認為,新手有辦法只以"文字敘述"就能辦到拆除SMD元件

2.我想懂的如何拆的人因該多是有人指導 or 看過他人如何拆除
  通常也得自己練習幾次後才能很順利的無傷的拆除

3.總感覺現在很多人基礎未打穩就直接上火線,導致一些人為的二次傷害 or 無法挽救的傷害
  但這該說是勇於嚐試嗎?

底下提供一個 SMD 8pin的零件 如何以單支銲槍拆除 , 同理SMD電容也才2pin你自己揣摩看看吧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jDV4kertsk&feature=related

网友:
謝謝Ultraman大大提供影片教學...的確比用文字有描述效果。

拆法就是這樣,他的烙鐵熱度比較高,有點想多買一把,我的那把很容易冷掉。

那個影片拆完後,可以的話再用"吸錫線"把錫吸掉來弄平的步驟。

网友:
我都是這樣直接夾起來的

网友:
大家分工合做找資料.就有好多了.

网友:
的確要以文字敘述就可以教會新手不是件容易的事...
當年我在學的時候,在有人示範給我看的情況下,
我也是失敗很多次,直到現在也還是會有失敗的狀況啊...
多練習,成功的機率就高了...
如果只有一支烙鐵...建議還是先再充實一下工具吧...
不要像我之前為了一顆MOS...40W烙鐵一支,搞了一小時焦頭爛額還是下不來...
最後還是80W+40W雙槍解焊...5分鐘不到就下來了...

楼主(2010-08-29):
謝謝各位的指導,一支烙鐵真的很難解焊且溫度很難控制,要順利解焊smd的零件看樣子要用特殊的工具及方法外加練習。:) 謝謝大家

网友:
失敗為成功之母,可以先找不要的板子來開刀,熟了再在,這樣比較有不會痛的感覺,
至於至一些像YOUTUBE,不知有沒有拼錯,都有介紹,狼大也曾po過相關教學的視頻,
舉一反三,也可以找相關的資料
你的用心,再在上努力,我想一定會成功的,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門技術能不能來個教學
讓大家學學

論壇上就有某位大大雙槍出擊搏命演出的文了,記得他好像是拆bios!
我去找看看是哪篇文再補上!

找到了,以下站內連結pentium1t大雙槍媽咪俠客密技傳授,請服用n_148|
用烙鐵來拆用主機板BIOS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