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G NEOVE E-17 無畫面(已解決OK)

楼主(2010-07-20):
(无正文)

网友:
背光有亮?有亮的話,表示高壓板有啟動,自然是會熱的
看不到照片...

网友:
是指高壓燒毀嗎?
通常是上面四顆的其中兩顆N MOS與P MOS故障。

楼主:
換公板的高壓板燒毀

网友:
靠黃紅黑線 輸入電壓?

楼主:
截斷FUSE 紅線12V 黑線GND ON/OFF(黃線)3.3V
不到一分鐘公板的高壓板燒毀

网友:
以前有換過公板嗎?
為何沒從輸入端銲上?...
我不常用公板,用的也都是較新的短板,不清楚這板所以不知道哪銲的位置有沒有問題。
可以拍大張一點嗎?或
若銲的位置沒問題,再換一個板子試試吧,可能那塊板子瑕疵有問題。

网友:
電接錯了吧!這款應是外接12V變壓器~如換公板高壓電壓對了應沒問題才對~

网友:
建議換接公版高壓時要先斷開上方原有高壓的電路(最好的話是把元件拆掉),以免造成異常電流流動。

楼主:
已解決OK!
謝謝各位大大!

网友:
可以給你個建議嗎
已解決
請跟大家說說是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不然像我還是不知道你是怎麼解決問題的
分享一下 大家共同進步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發問了 為何不把處理過程 分享給大家知道  這樣不分享 下次發問就沒人願意教你了

网友:
恩恩~希望 能夠分享你的 修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