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DS-220螢幕幾乎無法顯示

楼主(2010-07-20):
我的示波器是TDS-220,背光正常

但是螢幕顯示的畫面非常非常淡

但隱約看的到畫面(非常淡,已經接近看不見的情況)

這是那裡壞掉阿

還需要提供什麼樣的資訊嗎??

Thanks

网友:
焦距有對嗎? 這是液晶的背光OK應該顯像都沒問題吧。

网友:
是否調到對比設定呢?

楼主:
to tony6605
請問焦距是指那邊阿?怎樣調整呢?

to 港都狼仔
我沒有動到對比耶

我先前在查電路時有不小心用電表將某兩Pin短路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造成某的零件故障??

原本是背光壞掉,現在已經換上電料行現成的高壓驅動板後

背光能正常動作,但是確出現現在這個情形

之前在沒背光的時候,還能看到LCD上面的字

現在如果背光電源暫時移除,LCD是全黑的狀態

网友:
檢查送至面板單元的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
恭喜你 100%面板故障 因為我的是210 也是這問題換過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