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C電源供應器PS-1930D維修實例(軟的)

楼主(2010-07-20):
話說某一天在網路上發現一張CDI(Capacitor Discharge Ignition)的電路圖,非常興奮的按圖做了一個,就在完成之後做測試時,把今天的主角PS-1930D

本體

本體

弄壞了.

壞了

壞了

如圖所示,電壓與電流輸出顯示異常,測試時是用右邊的輸出,結果右邊的電流輸出顯示變負一,電壓變1077!!!
而左邊也受到影響,明明電流輸出已經轉到底,顯示應該為零,卻顯示1.45.

打開來看看

內部

內部

沒有看到什麼異狀....
再看看顯示屏的部份

顯示

顯示

那個金色的可變電阻,怎麼調都沒用.....
再看看,這不是在媽咪已經有先進提到的電表專用IC嗎?

靈光一閃,把左右輸出的IC對調,再開機,電流的負一顯示跑到左邊去了...哈哈哈.
買來四個IC換上,完修.
換下的IC.

ICL7106

ICL7106

网友:
哇!這一顆IC也不便宜耶!
還好有IC座.........不然光吸那堆錫,會吐血。
蠻帥的,那顆IC竟然被打穿。

网友:
恭喜完修喔~這ic一顆要價近百吧.換四顆就將近400元.不過看錶頭會比較爽n_136|

楼主:
那個IC,在下買到的是一顆90.

网友:
這顆ic應該很容易燒壞.只要周邊零件一短路.就會燒壞.上次我一次燒了2顆.都是懶惰.不拆板整理.起子一卡到短路燒了.上次買了3顆才修好n_073|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下認為這次燒壞的原因是CDI放電頻率過高造成的.
因為後來實測CDI的用電約80毫安,並不大.

网友:
這哪叫軟~~~~~
還好買的到....買不到就不用修了....
也幸好這IC不是有韌體的....要不然~~就不用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