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電磁爐(故障代號E 1)~~已解決~~

楼主(2010-07-20):
請教各位大大..手邊有一台電磁爐'大同電磁爐型號TIH-1300DJ全新放很久..插電爆炸..開啟機殼發現圖二編號ZNR2(突波吸收器炸開).圖三PCB斷線..更換後可開機..出現E1訊息(閃爍)...無法加熱..請各位大大提供維修方向..謝謝!!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 ... =1206660166&p=6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 ... =1206660164&p=4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 ... =1206660165&p=5

按照各位大大指點已解決...感謝大家~~

网友A:
IGBT晶體檢查過了嗎??

网友B:
量一下線圈盤中央熱敏電阻是否斷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IGBT晶體檢查過了嗎??

沒有ㄟ...等等找看看
大大::請問您所指晶體大約在哪個位置.大小特徵.有加裝散熱片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一下線圈盤中央熱敏電阻是否斷路

試完跟您報告..謝謝!!
大大::電表歐姆檔位打200K...量出來71.6...請問正常嗎??謝謝

网友C:
請測量一下c2  10uf/150v 電容是否容量不足???
或量電壓是否有 150v 左右....

R5 820k  也有遇過電阻變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有ㄟ...等等找看看
大大::請問您所指晶體大約在哪個位置.大小特徵.有加裝散熱片嗎??..謝謝!!

有加裝散熱片(蠻大片的)
電壓150v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測量一下c2  10uf/150v 電容是否容量不足???
或量電壓是否有 150v 左右....

R5 820k  也有遇過電阻變小...

大大真是((神準))...果然沒錯.C2  10uf/150V掛掉..我是業餘玩家..電容表一直捨不得買..剛剛狠狠給他買一個(電容表1200)回來量..真的掛掉..謝謝喔!!~~真是受益良多...祝福您~~也祝福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加裝散熱片(蠻大片的)
電壓150v附近

多謝大大指點..按照小泥巴大大說明以解決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