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錫爐該如何使用?

楼主(2010-07-20):
最近有機會拆一些27pin的控制元件更換,由於零件多腳功力不夠,很難用一般烙鐵拆除,經常是燒焊點錫吸不乾淨,一顆零件是一天很難拆一顆,不然就是焊點被破壞,於是參考先進的文章,我也去買了一台錫爐來試試。
使用幾次後,由於控制不熟練,也是會使版子燒焦一大塊,零件也不見得順利拆下,過程有使用耐熱美紋膠帶遮蔽,錫爐錫溶解之後將刻度轉到最低,電路板放進錫爐,口數1~2~3~10秒,最長約10秒,手拉零件看看是否搖動,零件腳的錫也不見得全部溶解,耐熱膠帶也開始冒煙,這時就趕緊停止拆除,眼看膠帶焦黑,電路板碰到錫爐的外緣鐵的部分,也開始過熱造成電路版焦燒,所以請教先進,我的過程哪裡出了錯?
感覺是放進錫爐時,零件的腳好像沒有完全浸到錫爐的溶錫,但我是用目光測位置之後,再將零件版對入錫口,10秒之內零件未能拆下。

這是我要拆除零件的電路板,和我用的5cm錫爐,錫條是用30%含量,我只拆除焊的部分再用人工上63%
錫。
零件是27腳,寬約4.5cm

需拆零件的電路板

需拆零件的電路板

5cm錫爐和外緣寬度

5cm錫爐和外緣寬度

零件腳寬度和焦掉的外緣

零件腳寬度和焦掉的外緣

使用遮蔽膠帶和錫爐外緣熱的結果

使用遮蔽膠帶和錫爐外緣熱的結果

网友:
拆直的要買直錫曹之類的~~況且你要拆的部分面積比錫盧大不好拆.
參考一下下面的圖片
http://www.ic995.com/shop/index.php?cPath=5_224
你這個範圍用熱風槍應該會比較好拆~

楼主:
錫槽我曾考慮過,苦於一時沒找到東西,拆直的圓爐的確有些難度,如您所說,版子又大於爐面,這些都是我目前碰到的問題。

不過錫槽 長48mm×寬17.5mm×深39.5mm  能擺的進這顆圓爐嗎? 有人試過嗎?

錫槽 圖片來自IC995購物網

錫槽 圖片來自IC995購物網

网友:
我覺得您可在把錫爐的錫加滿一些.讓您在解零件的零件腳都能碰到錫.這樣就能輕易拔起零件了n_131|
個人認為您零件腳並沒碰到錫.且錫爐溫度要控制好.錫爐裡的錫要能流動.如零件沒碰到錫爐里的錫.那旁邊錫爐的邊邊時間長會對pcb板造成害.您腳都有碰到錫的話.不用太久的時間就能解下了.pcb板也不會因加熱過久烤焦

楼主:
其實電路板零件的腳要碰到錫爐裡的錫時,錫爐的圓邊也同時頂到電路版了,我在溶焊時有仔細比對過,零件腳要碰到錫爐,電路版也同時是碰到錫爐的外緣圓邊,幾秒後若時間沒掌握好,電路板就會開始傷到,就一陣煙~~~。

网友:
看到carzy1kimo大用錫爐,用了錫槽,錫會浮起來。
jimpo大您PO的那個錫槽,應該是擺的下您的錫爐。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9%8C%AB%E7%88%90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實在太大了,第一張居然258K,這次剛好有看到就先幫你改了,下次麻煩你注意一下。
謝謝你的配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利用表面張力.可以的n_131|
看s10274chen大.他貼給您了.錫是浮上來.就不會碰到框框了

网友:
這種錫爐
燒焦一大塊。。。。。。。。。。以前也買過大陸的牌子 ~
這種東西 溫控不好 理頭很容易壞 ~ 會造成 焦黑 ~
控溫的 ~不會阿‵ 我都設定250~不會有焦黑的情形
如果有溫度計 量下你 錫的溫度(說不定過高)

http://bbs.pigoo.com/thread-10193-1-4.html

楼主:
回 WISH大,我的圖片有問題喔,照片檔案我是全部縮至600X800,怎還會這樣?我下次會特別注意檔案大小,感謝。

回 CARZY1KIMO大,第一次使用毫無經驗與頭緒,我後來覺得應該是要用有溫控的,我量了一下不銹鋼側邊溫,至少有240度,所以錫溶解之後,我只能將刻度定在第一格,讓錫爐不要過溫。不過請問您,我是否是應該用這個錫槽 錫槽-長48mm×寬17.5mm×深39.5mm
來改善我的問題,我的5公分錫爐應該能用吧?這個錫槽看來是比我的錫爐還貴了一些。

====================================================================================================================
2010.7.24. 更新
看來同學們都沒更進一步的作法了,買了一個錫槽,結果5公分的錫爐擺不進去,不夠寬....
準備換一個新爐來試試。謝謝之前提供改進方法的大大們,有你們支持才能使我得到更多的經驗與改進。

新加入的錫槽

新加入的錫槽

寬 4.8公分

寬 4.8公分

楼主:
購入一台 10公分錫爐 + 4.8mm 錫槽一個,10公分錫爐看起來體型比 5公分錫爐大很多,如果有要買錫爐的同學,應該是要考慮要買大一些,比較不會錫槽擺不進錫爐的問題。接下來就試試看怎麼用了。再次感謝提供相關資料的大大們。

10公分錫爐

10公分錫爐

网友(2011-07-14):
原來錫爐是這麼用
Thx

网友(2011-09-21):
請問您錫去哪裡買的,上禮拜也在露天買一台錫爐,可是覺得錫條(棒)太貴買不下手,改天去資源回收場問問看有沒有廢錫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