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一下這棵棵power的差別

楼主(2010-07-20):
圖一是新品..以600大洋買進,雖是400w,但應該不到400w
圖二是hp套裝電腦內的300w power
hp這台電腦是配備是AMD4核/1gx2=2g/500g hdd/9500gs獨顥/藍光光碟機

二個問題
第一,這二棵比起來,第一棵會比第二棵好嗎???(功率和穩定性)
第二,以hp這台的配備,本身配置300w的power夠用嗎??它這棵是足w的嗎??
謝謝~~

网友:
第一就是看安規通過的有多少..

第二同樣類型的就稱重吧.. 較重的代表散熱器、變壓器較大,使用零件較多..

其實 SPS 不拆開來看,是很難比較的..

拆開來看使用的零件、規格、是否有偷工減料,就很容易分辨出好壞了.. 單看外表是很難看出的..

网友:
我喜歡台達的 我有一顆 ~300W的
~我超它玩 GAME 使用電量267W 都不會跳電 ~

网友:
AMD4核/1gx2=2g/500g hdd/9500gs獨顥/藍光光碟機
先確認這些配備的最大耗電量
全部加起來如果不超過SPS的標示就沒問題了
第二顆台達的輸出就標示的很清楚
畢竟3.3V跟5V都是同一組線圈輸出的
且台達電在業界也是享有盛名(正面評價)

网友:
台達是電源老廠,架構有一定的成熟度,無奈一般市售品用料普遍不佳,容易因較差的用料而故障,更換後就可恢復正常。

网友A:
很久以前的笑話。

廠商問客戶,「你要幾種安規?多少W的?你要什麼就照你的意思貼。」

還有一個襪子工廠要送禮物給朋友,問他:「你要哪種牌子的?我給你繡上去」

网友:
覺得還是台達會較穩定,
套裝電腦內power,都還蠻耐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久以前的笑話。

廠商問客戶,「你要幾種安規?多少W的?你要什麼就照你的意思貼。」

還有一個襪子工廠要送禮物給朋友,問他:「你要哪種牌子的?我給你繡上去

 ...

 這個有笑果
回覆1#
不敢拆開來比較的話,投cremaker一票,秤看看!
看到台達的產地........信心銳減n_030|

楼主:
台達在電源供應器上是有一定的水準
但現在生產線全移往大陸了
品質不知道能不能像以前那麼好
秤重的話...二棵差不多重@@

网友(2010-09-24):
廉價POWER的規格或安規都是僅供參考. 別太相信...

以下影片大家參考看看:
可能開機都還沒進系統就掛了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Wt3St_MhSY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P8nFQYQW3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glUdm25Bxo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QO9ivGb7Hk

看完後沒品牌的POWER還敢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