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ll Ultrascan P780維修(與SONY CPD-E200完全相同)

楼主(2010-07-20):
有參考到這篇維修文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1051&highlight=200

目前進度:
1.把C5302拆下來
2.把C5302前的黑色二極體拆下來
3.右邊的變壓器拆下來
4.兩支粉紅色2.2ohm電阻拆下來

量測情形:(電表在二極體檔)
1.C5302(按規格書上123=BCE) (經查應該是好的)
  1黑  2紅 1      3紅  1
  2黑  1紅 .416   3紅  1
  3黑  1紅 .455   2紅  1

2.黑色二極體:(一次為.132 交換:1) (經查應該是好的)
3.右邊的變壓器:前2後3腳,前2互相短路,後3互相短路(經查應該是好的)

A.請問零件有壞嗎?

檢修過程如下:(另外一點與參考維修文不同地方)
1.拆下C5302後量板子上的1,3腳,0電阻導通。拆下黑色二極體也0電阻導通。表示在其他地方有短路。
2.後來量了藍色大電容旁邊的變壓器(還沒拆下),5支腳全部都短路嗶嗶叫。
3.拆下右邊的變壓器後,原先短路排除。但剩下圖中粉紅框兩支腳短路。(估計原先電路的C5302與黑色二極體四孔短路原因在此。)

這個變壓器有壞嗎??
因為短路處與GND相連,所以連上一大票零件,再來該怎麼找出壞的零件呢??

Sony的圖

Sony的圖

DELL的圖

DELL的圖

C5302背面的電路

C5302背面的電路

网友:
大大您好,C5302和二極體都沒壞。
變壓器量一下一次測和二次測看有沒有互通,如果有,打穿了。

不過變壓器壞的機會不多,看看還有沒有晶體被打穿。

楼主:
變壓器(紅框處)5支腳全通。
藍框為C5302與二極體拆下來的洞。
紅框加藍框為全部短路區。

(本來以為跟先前的例子一樣是壞C5302,結果好像猜錯了。我還到處去找~~ )

网友A:
變壓器拆下來看看會比較準確,有可能是其他地方打穿了,去影響到變壓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變壓器拆下來看看會比較準確,有可能是其他地方打穿了,去影響到變壓器。

拆掉變壓器以後(前2後3),前2後3分別是一組(在板上5支腳互相短路)。拆下後前2腳短路,後3腳短路,分開了。

現在再量藍框部分,二極體部分的兩個孔仍是短路的。但原C5302的13腳已不短路了。
再來把這兩支粉紅色的拆掉以後,二極體部分的兩個孔已不短路了。(兩支分別都是短路)
(圖二粉紅色那兩支是什麼?這兩支拆下來量是2.5歐姆(上面印2.2歐姆),可能沒壞。)

拆掉粉紅色的東西後,二極體部分的兩個孔已不短路了。如果這個粉紅色的東西沒壞,好像什麼都沒壞,那~~~~問題在哪裡??(見鬼了)

再去量變壓器,前2腳短路,後3腳短路,可能壞這個吧!(上面印978-11 Y9E6,好買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變壓器沒壞喔!只要前後沒有短路,應該沒問題。

那兩隻粉紅色的是電阻,阻值很小。
抓看看,與C5302連接的,有沒有一些小電晶體,間接推它,看有沒有被打穿。

楼主:
第三張圖更新。

粉紅框(已拆掉變壓器)這兩個孔短路。是否這邊不該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可能喔!從銅箔線追查下去,看看有哪個可疑元件,記得一些高壓的排線要拆掉,不然會影響判斷。

楼主:
補正面IC板圖一張;修圖一張。

修圖標上GND接地。所以應從另一腳查線。

查一查以後,跑出那個鋁散熱器,目前不知道怎麼查下去了!?(有誰能猜嗎?)
(在鋁散熱器裡有一個較小的電晶體,但好像沒有直接連到變壓器,所以放它一馬)

應該只差臨門一腳,只不過與GND連到又短路,加上好像是多層板,所以迷失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應該不會是多層板,CRT大多看到的,幾乎都是雙層板,所以不會有穿到夾層的問題。

小電晶體千萬也不要放過喔!

楼主:
上面那一層沒有看到任何電路,不過有看到上面有焊導線。所以才會這樣猜。應該是只有一層。

因為對地短路,很多都牽扯在一起,看來跑線是找不出來的吧!

依照短路的原理,在量的時候電晶體應當有兩支腳是接地的吧!
我把小電晶體全檢查一遍,目前並沒有找到有兩支腳接地的電晶體。

再找找看!?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其實還是有貫孔,所以正面的銅箔線路可能也會跑到背面。
加油喔!故障狀況是差不多,雖故障點不同,但大致上的方向是那邊。

楼主:
查了好幾次,電晶體沒有兩腳是同時短路的。

再來,証實粉紅框在設計上就是互相接在一起的。電路就是這樣,是我沒看仔細。

會是變壓器壞了嗎?(因為在電路設計上就有連在一起,理論上來說,不該5支腳會短路,故判斷變壓器壞了)壞了的話,好買嗎?

(雖然變壓器沒壞也很有道理,但找不出原因了。)

先前用短路檔,所以沒考量小阻值的情形,現在量測如下:
變壓器的腳位測量(1-2 阻值0歐姆)(3-4 1歐姆; 3-5 1.5歐姆; 4-5 0.5歐姆)
1   2

3  4  5

网友A:
回复 网友F:

如此看來,變壓器大概沒壞。
mb.jpg那張照片,右下角,一整排的藍色的電容,那裏有幾顆電晶體........可以查看看喔!

和C5302鎖在同一個散熱片上,那顆似乎是蕭特基?不知道有沒有打穿呢?

後來想想,如果半導體元件都沒問題了,接著大概就剩.............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此看來,變壓器大概沒壞。
mb.jpg那張照片,右下角,一整排的藍色的電容,那裏有幾顆電晶體........可以查看看喔!

和C5302鎖在同一個散熱片上,那顆似乎是蕭特基?不知道有沒有打穿呢? ...

和C5302鎖在同一個散熱片上,那顆似乎是蕭特基    紅黑交換測  1  .352  應該是好的。
一整排的電晶體全部只有一支腳接地,沒有電晶體同時有兩支腳接地的情形。
也有一堆很小的三極體或什麼的,都只有一腳接地。

上一篇後來有加上變壓器量測,請看一下。

楼主:
即然C5302沒壞,好像也沒查出那裡壞了。
我全部補焊組裝起來看看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嗯!好吧!先組起來看看,一些排線之類的,要確實插緊,之前電視開機根本沒有高壓過去,結果搞了老半天,是排線鬆脫。

如果還是老樣子,小弟我不了解CRT的結構(沒有去研究),我可能會採笨方法吧!..........地毯式搜索。
由那邊擴大,慢慢找看看。

楼主:
組裝起來以後,跟原來沒修一樣。

一按下電源,高壓有「叮」一聲,電源燈是綠的,大約一~二秒再來電源燈就閃黃燈了。
(接電腦也不會顯示,持續閃黃燈。)

有人指點再修修看。

网友:
回复 网友H:

狀況好像不太一樣耶!燈號不同,所修的方向也不同喔!
max194956956大的是電源燈閃爍,高壓不過,但FBT有過;draculaxx大您的是閃黃燈,故判斷,高壓部分大致應該是沒問題了。

往訊號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