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西屋20吋電視(已修復)

楼主(2010-07-20):
請教各位大大..手邊一台西屋20吋電視..映像管好像無法完全點亮(如圖一)..無訊號時黑底會有白橫線閃爍..麻煩各位先進指點應該往哪個方向檢修...謝謝!!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php?i=diylcd&b=2&f=1688957190&p=0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php?i=diylcd&b=2&f=1688957191&p=1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 ... =1688957190&p=0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 ... =1688957191&p=1

网友:
看圖"無訊號時黑底會有白橫線閃爍"這是水平掃描歸線,可能是FBT上的亮度vr調整問題.(還有其他的可能)
因此故障牽涉高壓部份,若不具備基本功或相關背景,請三思diy的風險再行動

网友A:
調整G2電壓試試看,還有查看CRT陰極電壓大概介於175V---200V上下,如果不足可以查看交換式電源次級的濾波電容是否不良,你可以查看容量47U或10U耐壓250V電容,那組電壓不足會產生這種情形,參考依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調整G2電壓試試看,還有查看CRT陰極電壓大概介於175V---200V上下,如果不足可以查看交換式電源次級的濾波電容是否不良,你可以查看容量47U或10U耐壓250V電容,那組電壓不足會產生這種情形,參考依下 ...

大大真是((神準))..10uf/250v電容拆下來看真的漏液了..換上後正常..試機中...感謝各位大大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