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W日光燈與23W省電燈泡電流實測

楼主(2010-07-20):
之前說要測試給大家看的.....
說真的~~當時我是以電流為基準...
但~~當我有可以看W數的電表之後....
不知道是我眼花...還是功率計算的問題....怎麼兜都兜不起來....

來看看40W日光燈的電流與W數吧...
電流是0.71A但是..瓦數居然是在48W左右??用計算理論來計算~~也算不出來阿...準確度差太多了吧
但這瓦數的電表..它會隨著時間..慢慢上升..我還沒拍照之前是46W....它是慢慢上升上來的..
因為只要拍照我沒多等~~~

再來看23W的省電燈泡~~~
測試電流0.22A瓦數24.1W..這個就隨電流變動了...

依照我的看法~~~我還是比較相信電流直接算出來的W數~~~
也有可能因為有人使用W數表去測~~才會有人說~~省電燈泡不省電....要不然以電流來看~~~
傳統日光燈確實比較耗電...而且我房間~~只裝2顆省電燈泡~~亮度卻比一般的40W日光燈還要來的更亮
以下是我的拍照~~~房間約10坪..我拍照時只開4顆23W省電燈泡~~房間一共裝6顆~~~
6顆全開~~超亮的~~~

网友A:
40w 的日光燈吃 0.71A 代表"安定器"的"功率因素"太差了
建議換一個 1百多元的,90%功率因素,你會發現耗電 a 數大減

>但這瓦數的電表..它會隨著時間..慢慢上升..我還沒拍照之前是46W....它是慢慢上升上來的..
以 w 來算,我沒試過
建議取樣要長一點,這樣比較準
另外,也有可能因為日光燈管起動耗電比較大,而省電燈泡因為有電子安定器,起動電流比較小
導致省電燈泡比較"省電"的假象
w 是累計的

知道 W = VA
電壓都一樣,所以比瞬間 A 值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w 的日光燈吃 0.71A 代表"安定器"的"功率因素"太差了
建議換一個 1百多元的,90%功率因素,你會發現耗電 a 數大減

>但這瓦數的電表..它會隨著時間..慢慢上升..我還沒拍照之前是46W....它是慢慢上升上來的..
以 w 來算 ...

大大說的90%功率的日光燈組,水電業稱之為高功率日光燈!多了個電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w 的日光燈吃 0.71A 代表"安定器"的"功率因素"太差了
建議換一個 1百多元的,90%功率因素,你會發現耗電 a 數大減

>但這瓦數的電表..它會隨著時間..慢慢上升..我還沒拍照之前是46W....它是慢慢上升上來的..
以 w 來算 ...

也就是說~~~我還是看電流比較準確囉~~~

网友:
印象中交流功率還要加功率因數進去算
110*0.71A*0.6=46.86
功因約60%  <<==40%做虛功
那個燈泡功因逼近100%

>>>有錯請指正<<<

网友:
不是吧~~~0.71 / 0.22 = 3.2倍~~~@@~~~~~  我店內40W的日光燈管的有大概50支,每天固定開18小時,那我豈不多花了很多冤枉的電錢???X的哩,這還不包括室外招牌燈裡面也是40、50支的40W日光燈管這下去怎麼行!!!不過有誰可以解釋為甚麼那些24H超商都還是在用日光燈管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目前舊式的日光燈管大多是T8或T9的形式(較粗),標示的規格是20W(短)或是40W(長),使用傳統式的安定器。
而T5的形式(較細),標示規格是14W(短)或是28W(長),使用電子式的安定器。
傳統安定器高功率型功率因數約 80% ~ 90%(有些非高功率型的還有低到60%)。電子安定器功率因數為高功率約93%~99%。
但是你不要看T5雖然標示的W數較少,但是亮度卻比舊式T8的20W(短)或是40W(長)亮,因此你會看到有些輕鋼架上面舊式的燈具是4根T8- 20W的燈管,換成新式的但卻變成3根T5-14W的燈管,用測光錶去量亮度幾乎差不多,但是電費卻省多了,據他們那些業者提供的數據,你更換燈具所花的銀子,大約一年半電費就賺回來了,所以趕緊去換吧!
小弟因為最近社區地下室停車場全面更換為T5的燈具,在更換之前做了一些功課,之前買了一個可測交流電功率和電流的電錶就是為了這個工程去買的
趕緊換成T5的燈具和燈管吧,你會發現他們的耗電下降但是亮度增加,接著口袋銀子就不會一直流出去了,(100根燈管少說一年會替你省下上萬兩銀子),如果經費有限,就先把安定器換成電子式的吧

下面的這位毛怪前輩的部落格可以去看看,有很詳細的介紹和比較
http://ahmow.blogspot.com/2008/10/t5-t8-t9-t6-ballast.html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以前我的想法跟你一樣,把日光燈具樣樣都要換成省電燈泡,後來想想不對,其實只要把傳統安定器換成電子式安定器就好了!
我們講省電燈泡是拿它跟傳統的白熾燈泡(鎢絲燈泡)比較,它的省電確實比鎢絲燈泡好很多倍,但是如果拿它跟傳統T8的日光燈具來比較的話,就不會有那麼明顯的省電了,那T8燈具還是使用傳統的安定器,如果用T8燈管、電子式安定器的話,兩個相較之下,T8雖然多吃了一些電,但是亮度卻比省電燈泡亮且照射範圍廣,這還是T8的燈具,如果換成T5(28W)的燈具還會更好一些。
其實省電燈泡就是一個小型日光燈加上一個高頻震盪升壓線路,但是這個小型日光燈的長度太短,所以照射的範圍反而太小,如果將它燈管拉直且拉長,效能還會更好一些,
根據前輩們的研究,燈管是要越直且越細,發光及省電的效能越高(液晶螢幕的背光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如果像省電燈泡的燈管是做成螺旋狀的(做成螺旋狀就是為了加長燈管的長度),反而會失去一些效能的(但它是可以做出一些造型的,不會像日光燈管一支直挺挺的,沒花樣)
這是小弟的一些拙見,若有缺失,尚請見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的想法跟你一樣,把日光燈具樣樣都要換成省電燈泡,後來想想不對,只要換電子式安定器就好了!
我們講省電燈泡是拿它跟傳統的白幟(抱歉!找不到正確的字)燈泡(鎢絲燈泡),它的省電確實比鎢絲燈泡好很多倍,但是如果拿 ...

傳統安定器換成電子安定器就跟省電燈泡沒兩樣了
差別就在於光照度與距離~~若以T5的形式來說是很省電~
不過你有注意到嗎?安裝T5的以輕剛架排列大家很喜歡把它排很近耶~~而且還超多支...
這跟一開始省電燈泡剛出的時候大家把它排在一起~~~光照都被集中了...這樣省電的美意不就大打則扣...
有看到我房間的層板嗎?..那裡面都沒有燈管的~~~一般的室內設計~~都會加進去~~~為了好看~~~用電量更大...
若以T5來看我那張照片位址的層板至少要8支T5....一但打開~~就要浪費掉多少電力了...(就等著口袋的錢錢往外跑了)

PS:我房間那張照片的層板藏了一個省電燈泡~~~要用在門打開候自動點燈...因為門外沒有電燈開關..
只好改自動的~~我這張照片是還沒有插上電所以不會亮...另外~我會想用省電燈泡主因...好更換.....
畢竟T5的燈管..跟省電燈泡快一樣貴了..不含啟動器與燈座喔.....

网友E:
那支40瓦的日光燈管,有功率因素的問題..................所以算出來會不符合VIP原則。

並一顆電容上去,可以改善功率因素,提高上去就行了。

怎麼知道目前這支日光燈的功率因素?
    48 / 0.71 = 67.6V
=> 67.6 / 110 = 0.61
功率因素大約是0.61,瓦數量到的是,純電阻性負載,功率消耗在電阻上,所以量到的是48W,其他的都被吃掉了。
甚且,日光燈管在啟動的時候,會閃爍,光那閃爍的電流,很大,不知道已經吃了多少錢了。
傳統安定器是純電感性負載,功率因素的問題是它造成的。

http://www.phy.ntnu.edu.tw/demol ... verydayPhysics/lamp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支40瓦的日光燈管,有功率因素的問題..................所以算出來會不符合VIP原則。

並一顆電容上去,可以改善功率因素,提高上去就行了。

怎麼知道目前這支日光燈的功率因素?
    48 / 0.71 = 67.6V
=> 67.6 / 110 =  ...

這麼說來~~還是看電流最準囉????
畢竟外面的電表不可能真的以46W在跑吧~~~~~
終於知道外面的節電器怎麼來的了......元還是在這邊下工夫阿~~~
難怪台電會公開聲明那是騙人的~~其實沒省電~~~~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對!看電流.............

有沒有省電,應該不見得,正確來說(小弟我是這樣認為),只是把功率因素提高,讓電流更有效率的作用在純電阻性負載上。
可以算一下喔!
    110 x 0.71 = 78.1W
=> 78.1 - 48 = 38.1W  ======>  也就是說,有38.1W白白被吃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對!看電流.............

有沒有省電,應該不見得,正確來說(小弟我是這樣認為),只是把功率因素提高,讓電流更有效率的作用在純電阻性負載上。
可以算一下喔!
110 x 0.17 = 18.7W ...

其實我崇以前就在懷疑~~外面的電表~~是經由電流計算在轉成功率的....
所以~~電器用品產生虛功也是沒用..反而更耗電..也難怪~~現在電表還不改用電子式的
說要改~~都沒改~~最近看到有人新裝電表還是傳統的~~~

PS~這麼說來~這日光燈耗電78W阿....我換上2顆省電燈泡是正確的~~省快一半的電...

网友E:
回复 网友G:

應該不可能改,台電不管用戶的使用問題(功率因素),只算給用戶多少電流、電壓(傳統電表量到的),這樣他錢就照算囉!
要是改成只算用戶消耗的實功(台電不可能這樣算),那電廠準備賠死了。

是啊!很省喔!.....不過省電燈泡也貴啦。(愛惜一點用,就能回本了)
我家裡客廳,每天晚上都要點燈,老爸就改成全部都吃太陽能,不知道還要多久才會回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應該不可能改,台電不管用戶的使用問題(功率因素),只算給用戶多少電流、電壓(傳統電表量到的),這樣他錢就照算囉!
要是改成只算用戶消耗的實功(台電不可能這樣算),那電廠準備賠死了。

是啊!很省喔!.....不過省電燈泡也貴啦 ...

還好~~你去特例烏比一下價錢就知道~~~~
主要還是看壽命...T5燈管也不便宜...

省電燈泡有門路的話~~還可以得到更低的價錢....比20W的日光燈價錢便宜
我一值在懷疑~~為何20W的日光燈比40W貴阿....還貴了2倍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好~~你去特例烏比一下價錢就知道~~~~
主要還是看壽命...T5燈管也不便宜...

省電燈泡有門路的話~~還可以得到更低的價錢....比20W的日光燈價錢便宜
我一值在懷疑~~為何20W的日光燈比40W貴阿....還貴了2倍以上..

我看還好啊!剛剛去Y拍查了一下,飛利浦T5燈管28W用三波長T5燈管(非廣告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e41831179)一支$60元
東亞還更便宜,我相信時間越久,價格還會再打上對折,但是省電燈泡如果有名氣的廠牌應該都要上百元了吧!(飛利浦的還將近200元),更何況近來省電燈泡的壽命是越來越差了,如果燈泡一壞的話,更是把燈管和基版一起丟掉,對於環保不利,(你例外,你會將它分屍後再製,但是並非每一個人都是會維修的工程師)

网友E:
回复 网友H:

ㄚ災!燈管比較小支?.........比較短。

剛剛去翻了一下資料,很多說日光燈比省電燈泡還省電,原來是計算每一瓦,多少流明來計算啊!
http://ahmow.blogspot.com/2008/11/blog-post_10.html

阿Ben大說的也是,一般家庭,省電燈泡壞了,都是丟掉,沒有人在修的。

剛剛看到一個有趣的東西。
http://www.yarch.com.tw/product_id.php?id=2

网友C:
回复 网友I:

引用 楼主:

還好~~你去特例烏比一下價錢就知道~~~~
主要還是看壽命...T5燈管也不便宜...

省電燈泡有門路的話~~還可以得到更低的價錢....比20W的日光燈價錢便宜
我一值在懷疑~~為何20W的日光燈比40W貴阿....還貴了2倍以上.. ...

你是說只有20W燈管還是整組的啊!剛剛再去看了一下,20W的東亞燈管才$23元呀!就算我查到最便宜的23W雜牌省電燈泡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1210220400)也要$52元(不含運費)

楼主:
引用 网友E:
ㄚ災!燈管比較小支?.........比較短。

剛剛去翻了一下資料,很多說日光燈比省電燈泡還省電,原來是計算每一瓦,多少流明來計算啊!
http://ahmow.blogspot.com/2008/11/blog-post_10.html

阿Ben大說的也是,一般家庭,省電燈泡壞 ...

LED燈具是今年開始大量出現的~~~但...裝了~你會抓狂的~~~
因為亮度不夠均分~~~有具光問題~~安裝角度更是一大考驗~~~
尤其是60度的..要裝的位置至少要2米以上....燈管距離要很近....

网友:
回复 网友J:

你找到了土匪店和土匪網了

网友:
角度..............LED的致命傷................

网友:
回复 网友K:

引用 楼主:

LED燈具是今年開始大量出現的~~~但...裝了~你會抓狂的~~~
因為亮度不夠均分~~~有具光問題~~安裝角度更是一大考驗~~~
尤其是60度的..要裝的位置至少要2米以上....燈管距離要很近.... ...

所以LED的數量要非常多
你也少說了一個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價格,
另外我也很懷疑目前LED的壽命和光衰
報告說是有10萬小時,我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說只有20W燈管還是整組的啊!剛剛再去看了一下,20W的東亞燈管才$23元呀!就算我查到最便宜的23W雜牌省電燈泡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1210220400)也要$52元(不含運費) ...

阿勒~~~~我們這邊的20W燈管一支要70幾元耶~~~差這麼多....
飛利浦的3波長更貴~一支要價1百多元~~~

网友C:
回复 网友L:

老大!您是住在台灣嗎?還是說20W燈管一支要70幾元是你賣出去的價格,那您也太.............
原來你就是土匪頭!那我只好做土匪2號了
請容我叫您一聲:賢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您是住在台灣嗎?還是說20W燈管一支要70幾元是你賣出去的價格,那您也太.............
原來你就是土匪頭!
請容我叫您一聲:賢拜

不是我賣的~~~是我們這邊的商家~~~
我去買~~~都買不下手~~~直接買省電燈泡回來把它改了~~~~
點燈更快~~更亮.....

网友C:
回复 网友M:

奇怪,鹿港小鎮怎麼賣燈管那麼貴啊!
剛剛去查了一下鹿港,查到了這家,這位鄭玉珍該不會是您祖上吧

難怪羅大佑說:他的家鄉沒有霓虹燈,原來是賣太貴了,沒人要裝

网友N:
我最近才買T5的燈具。
一組, 28WX2 含燈管。好像不到七百元。
110/220通吃。這樣算貴嗎?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最近才買T5的燈具。
一組, 28WX2 含燈管。好像不到七百元。
110/220通吃。這樣算貴嗎?

我看到的都好幾千~~你買不到700....算便宜了~~~~
具我所知~成本好像更是便宜~~~~低到哪我就不說了~~
畢竟只是聽來的~~~沒買過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奇怪,鹿港小鎮怎麼賣燈管那麼貴啊!
剛剛去查了一下鹿港,查到了這家,這位鄭玉珍該不會是您祖上吧

難怪羅大佑說:他的家鄉沒有霓虹燈,原來是賣太貴了,沒人要裝 ...

想太多~~跟我沒關聯~~~

网友C:
回复 网友O:

還好吧!我們社區買了250組28W*2帶反光板(雜牌)也要$630元(燈管是東亞的,安定器有認證)

网友:
那個LED燈管的確有創意到....不過價格跟使用時數就不知道划不划算了
主訴求環保?  就跟大家都知道開冷氣會加重溫室效應,不過熱死人了還是開了,你不吹我不吹自有人吹啊  所以...自己吹

LED燈泡我只有換神明廳的那堆燈泡,傳統的太熱了,省電所以省錢這個倒是有待商榷,畢竟LED燈泡的價格貴上很多
像那種2w小燈泡,傳統零賣的好像是4~5元,LED的一顆要50,價差真大!!

网友:
其實LED有它的好處,像我超商營業用冰箱內的照明,用的就是5支【熱騰騰】的40W日光燈管在冰箱內加熱~~@@~~~如改用LED燈的話起碼冰箱內少了這幾支加熱源,壓縮機一天可以少啟動幾次沒問題吧~~~另外看大家的討論,結論是用其他照明設備雖省電但如加上燈具及燈管消耗成本,就不一定划算是嗎?想起來之前在大賣場好像看過有一種轉換座,可以將T5燈管用在T8燈座上,這裝置能省到電嗎或是噱頭而已呢???

网友:
其實有些商家的冰箱照明也都換成LED燈管了,好像數字便利店和我家便利店還有全聯
都不難看到LED燈管的冰箱
亮度倒是沒有感覺差異在哪
不過賣LED燈管的商家好像都自動隱形流明數

网友P:
傳統式日光燈裡面的安定器,也是會消耗功率的,未加功因電容時的功因約在0.90
電子式安定器裡面都有PFC電路,功率因素都在0.98以上

稍有規模的工業或商業用電,一定都會加裝APFR盤,來調整線路功因(台電要求不得低於0.85)

照明燈具是依照肉眼對光線的感受度
相同的燈具,相同的燈管,不同的色溫,肉眼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
房間照明用4300度K的黃光,感覺較溫馨,但是W數需要較高
客廳照明用6500度K的冷白光,感覺較冷,但是亮度感覺較足夠

T5燈管建議購買有品牌的較保險,依稀記得呉天王投資的一公司,被踢爆該公司生產的T5燈管色溫有礙人體
T8燈管技術已相當成熟,且燈管壽命也較T5稍長一些
T5因為製程上使用的螢光粉與填充氣體較T8少很多,所以被認為是較環保的燈管
也因為管徑較小,所需要的燈管電流也相對的少很多,所以T5較T8省電(T5 / 28W 亮度等於 T8 / 32W )

楼主:
引用 网友P:
傳統式日光燈裡面的安定器,也是會消耗功率的,未加功因電容時的功因約在0.90
電子式安定器裡面都有PFC電路,功率因素都在0.98以上

稍有規模的工業或商業用電,一定都會加裝APFR盤,來調整線路功因(台電要求不得低於0.85 ...

雄爸說出我的感受了.....就是人體眼睛所感受的亮度....
說真的~~明流的定義在哪我真的搞不清楚~~~~
但眼見為憑....
若以相同23W來說4300度K真的很暗~~~~但6500度K就超亮的...
而兩個相同瓦數的省電燈泡6500度K至少比4300度K亮上約4倍以上~~~
那種感覺真的差很多~~~

网友P:
T5或T8燈管所標示的W數容易讓人誤解,因為它必須搭配燈具
T8燈管如果使用"傳統式安定器",其耗電量一定會比使用"電子式安定器"高
T5燈管沒有使用"傳統是安定器"的燈具
省電燈泡因為內含"電子式安定器"所以會較省電,但是單價成本較高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Q:

我還真不知6500度K那些是怎麼定義..............

我是覺得夠亮就好了,光線足夠,就可以了。

是流明喔!不是明流。.....流明怎麼測,我也不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R:

不同的地方需要不同的色溫與亮度
我的臥室約八坪,使用27W / 6500度K 一顆+13W / 4300度K 二顆
因為全使用6500的會太刺眼,全使用4300的感覺昏暗
我家客廳約14坪,使用27W / 6500 三顆 (常態使用)
需要加強照明時27W / 6500 五顆全開

楼主:
引用 网友P:
T5或T8燈管所標示的W數容易讓人誤解,因為它必須搭配燈具
T8燈管如果使用"傳統式安定器",其耗電量一定會比使用"電子式安定器"高
T5燈管沒有使用"傳統是安定器"的燈具
省電燈泡因為內含"電子式安定器"所以會較省電,但 ...

T5燈管沒有使用"傳統是安定器"的燈具???我看過有人用喔~~~反而更耗電..
沒東西可以實際測試給你們看...那電流是高的嚇人~~~約1A左右...
當時我看到的第一個反應..就在想~~難道是T5省電是在騙人的..畢竟差太多了..
當時~~我還不知道有電子啟動器....所以~~第一個直覺~~騙很大....
電子啟動器是先前在討論的時候~~~我才知道的~~~但我還沒有玩過~~~所以也不曉得有多省電

网友:
ㄚ拍借來的色溫圖給各位參考
圖一是4858度K的覆金屬燈管
圖二是4418度K的覆金屬燈管
都被歸類在4300度K
不論是哪一種燈管,色溫測試方式都一樣
覆金屬燈管因為填充氣體不同,所以色溫不同,且色溫會有些許偏差
日光燈管(螢光燈管)是靠管內螢光粉發光,同一批螢光粉的燈管,色溫幾呼都一樣

网友S:
哈哈~大家聊好多喔~
LED的日光燈管如Shunxing大所說的角度問題~目前比較適合用背光源
因為LED最重要的重點是...顯色度非常高~所以看板的顏色看起來會比較鮮艷~
由其是三原色的顯像度~
但LED的價格就相當昂貴~就四尺105度角~5050導線架製程一支就要1800元
陸製105度角~非導線架製程~單支約900元~
For : S大而簡單的定義多少K色溫的顏色~可以看這個比較簡單~(非廣告)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d48176402?u=hzhccc423
3000K為暖黃(黃偏黃)
4300K為暖白(黃偏白)
6000K為正白(純白)
8000K為淡藍(藍偏白)
12000K為深藍光(深藍白)

而雄爸的最下面那一張~就是可以比照LED發光的波長來定義LED的顏色
再跟光譜比對一下~就知道大約色溫的範圍~正負500K的範圍~肉眼看不出來喔~
這就有點像市售的LED有的會偏藍~有的會偏黃~有的就正白~一樣的意思

网友:
可惜是"非廣告"
如果是你的拍賣,我就要跟你談價錢了
我公司所有的燈具耗材,全都是"飛利浦"的
PL-C  , FL , CDM , MHN , HPI-T

楼主:
引用 网友S:
哈哈~大家聊好多喔~
LED的日光燈管如Shunxing大所說的角度問題~目前比較適合用背光源
因為LED最重要的重點是...顯色度非常高~所以看板的顏色看起來會比較鮮艷~
由其是三原色的顯像度~
但LED的價格就相當昂貴~就四尺1 ...

8000K與12000K~~~說真的~~~如果拿來當是內照明~~~~眼睛會受傷..嚴重會有視覺落差~~~~
而且就亮度而言~~比白光還暗...
通常使用8000K以上的~~~都是水族箱專用的~~~

网友S:
回雄爸...這照明類的資本太大了~玩不起來...
分類又分很細~當初幫公司處理汽機車的LED照明部品
跟CCFL及裝飾燈...
我就一個頭兩個大了~哈哈...
飲恨的是...錢錢又都入老闆口袋了~囧rz

回S大~其實室內照明最好是用白光或三波長最好~亮度也夠
之前我女朋友的同學住二樓~就看到他們把房間的燈換成約4300K~5000K的色系
大學四年讀完~近視加深了300度~

SO...我們這些修電子類小東西的~不知道再過多久就要老花眼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S:
回雄爸...這照明類的資本太大了~玩不起來...
分類又分很細~當初幫公司處理汽機車的LED照明部品
跟CCFL及裝飾燈...
我就一個頭兩個大了~哈哈...
飲恨的是...錢錢又都入老闆口袋了~囧rz

回S大~其實室內照明最好是用白 ...

近視的人不用怕老花~~~~
具我所知~~老花幾乎都是遠視.....

网友E:
回复 网友T:
近視加深.............哇!這麼嚴重。

像我看電腦螢幕,很常做的動作,把螢幕的亮度、對比都調低,眼睛看起來才不會不舒服。
在學校,在電腦教室我常坐的位置,螢幕亮度我都調成我習慣的亮度,但每次只要有其他班級也來上課過,通常都還會被調亮...........亮度那麼亮,眼睛不是很難受嗎?好奇怪耶!

回复 网友U:
沒有喔!近視也還是會老花眼,只是較晚發作而已,我老媽她近視再加上閃光,她也還是開始有老花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近視加深.............哇!這麼嚴重。

像我看電腦螢幕,很常做的動作,把螢幕的亮度、對比都調低,眼睛看起來才不會不舒服。
在學校,在電腦教室我常坐的位置,螢幕亮度我都調成我習慣的亮度,但每次只要有其他班級也來上 ...

.....其實~是要把對比調高~~亮度適中~~~~~這樣才不會傷眼睛~~
亮度調高~~~畫面會變的很白~~~顏色大打折扣~~

网友E:
回复 网友V:

對比他們也有調,每次他們調完,只要換我坐在那個位置,又被我調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對比他們也有調,每次他們調完,只要換我坐在那個位置,又被我調暗了..........

依照我的習慣~~~畫面越漂亮~~眼睛越不會疲勞~~~~~
尤其演色性...也就是對比度..越高~畫面越清晰~~眼睛越不會疲勞~~

反觀~~~顏色越淡越模糊~~更容易加深近視度數...

网友:
回复 网友W:

像我現在用的這台螢幕Benq T705................亮度和對比,都被我通通調到剩下5。
顏色是還好,看久了,還不太會累。

我到現在還沒有戴眼鏡耶!.......不過有沒有近視,就不知道了,印象中,之前檢查好像是0.8,到現在也還沒有加深的狀況。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還好吧!我們社區買了250組28W*2帶反光板(雜牌)也要$630元(燈管是東亞的,安定器有認證)

呵,為了不被追殺,所以我才用了無條件進位法。
嗯,看來我去買的那家供貨商對我不錯。只拿十組價格比250組還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