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可以幫我翻譯一下這個錯誤訊息的內容

楼主(2010-07-20):
看不懂是哪里出了問題~~~一直卡在這邊

网友A:
No volume groups found
Volume group "VolGroup00" not found

你是升級核心還是用自動磁碟分割出現這錯誤?
相對應的LVM或硬體驅動沒有安裝或是安裝錯誤...
後面的就不用說了....沒掛載,當然找不到檔案....
檢查一下你的安裝光碟/安裝檔案有沒有問題...大多是安裝時出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 volume groups found
Volume group "VolGroup00" not found

你是升級核心還是用自動磁碟分割出現這錯誤?
相對應的LVM或硬體驅動沒有安裝或是安裝錯誤...
後面的就不用說了....沒掛載,當然找不到檔案....
檢查一 ...

這是我的伺服器拉~~~~被裝潢人員一撞變成這樣~~
經過檢查有壞軌修復無效.....這若是以切割硬碟的磁區來看該不會是主要磁區的資料吧
是的話~~我打算重新安裝一顆新的硬碟~~~然後將第2磁區的資料用GUEST直接拷過去~~~
這樣可以救活我原本的伺服器的設定與資料嗎?

网友B:
檔案被撞壞了........找不到,所以後面根本沒辦法掛載。

只有系統壞掉吧!
設定檔看分佈................小弟我不清楚linux。
如果放在另外一個分割區,可能還可以掛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檔案被撞壞了........找不到,所以後面根本沒辦法掛載。

只有系統壞掉吧!
設定檔看分佈................小弟我不清楚linux。
如果放在另外一個分割區,可能還可以掛回去。 ...

現在就不知道可不可行~~等等要先來油漆~~漆完在來處理

网友C:
小弟淺見@@根據錯誤代碼setup=0x3000查詢找到一篇這錯誤代碼不知道對你有沒有幫助
以下是網址你參考看看是否有幫到你
http://nckuhuahua.pixnet.net/blog/post/31517464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弟淺見@@根據錯誤代碼setup=0x3000查詢找到一篇這錯誤代碼不知道對你有沒有幫助
以下是網址你參考看看是否有幫到你
http://nckuhuahua.pixnet.net/blog/post/31517464 ...

大大真是熱心,不過那個setup=0x3000 應該不是錯誤代碼喔
那篇的情況是kernal都沒載入了,跟windows 那個NTLDR is missing情況應該類似
shunxing大這個是硬碟分割掛載(mount)失敗,算是在那篇的錯誤情況之後發生的...

网友:
不是錯誤代碼阿@@不過依我的人力大概也只能這樣查詢︿︿!
我看是有點類似所以就給他PO上來..看能不能幫到忙呵呵

楼主:
確實是分割無法掛載~~~~~
裡面的資料也救不出來~~~~
新版的檔案分割格式有點特殊~~~
我新安裝的~~系統~~~要備份一顆硬碟來以防萬一~~~~
沒想到....備份出來的另一顆硬碟..也是卡在分割掛載....
可見~~~新格式的問題還蠻大的....GHOST只能做到EXT2的格式....
EXT3做出來的資料都會無法正常讀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