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眾神啊 請幫我看看

楼主(2010-07-21):
這個B2060可用STPS20來替代嗎?

103.31 KB, 下載次數: 91

186.81 KB, 下載次數: 71

网友:
可以的,一樣的整流IC,STPS20100的耐壓值較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啦!

网友:
原本是SMD的嗎?
點進去看...封裝不一樣,20100那顆是DIP鎖散熱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TONY大仔!
          兩顆都是dip鎖散熱片的,2060b那顆壞的正確型號是h2060b,不知我找的datasheet對不對?
          而我用替代的也不是stp s20   100  ct,而是stp s20  45  ct,請問這100  45 兩個數字是代表時麼意義?

网友:
20是平均耐流(兩只總和,除半後是每一只耐流),100是反向耐壓

网友:
2045應該也可以 45...  12V整流...3倍多應該也夠安全了
如狼大說的
20:20A(2*10A) 2邊最大耐電流值10A 總共20A
45:45V最大反向耐壓值

另外提一下
封裝TO:220AB 背面有孔金屬片外露,鎖散熱片需做絕緣(包括螺絲)。
封裝ITO:220AB 有包覆絕緣可以直接鎖。

楼主:
若如兩位『神』的說明:

這b2060是不是就是逆向耐壓為60v?如此!小的僅用45v的逆向耐壓!可以否?

网友:
可以的,次極反向電壓頂多-1X V,夠用了。一般選用耐壓值大概都2~3倍大。
電視有24V的電壓,所以我備的20C100...都可以用

PS 我不是神拉...新人~~~ 港都狼仔才是神...

楼主:
回复 网友C:

tony大仔!太客氣啦!
我也沒說上顆零件用于何處?你就都知曉了!那不是.....
其實兩位都是啦!其實是還有好多啦!所以才請眾神幫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