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電) 家裡配電箱問題請教

楼主(2010-07-21):
總電源開關照片

http://photo.xuite.net/supra.gt

目前家裡電器是
1台12年儲熱式電熱水器30加崙(電光牌E-8836L)
2台15年一噸220V分離式冷氣
1台20年的0.8噸110V窗型冷氣(國際) 啟動電流32.8A
1台5年11kg洗衣機
1台485L電冰箱
2台桌上型電腦主機+17吋CRT螢幕
2台21吋傳統CRT電視

本來的入戶電線是5.5mm2
牆壁內線是25年前的大亞 2.0mm實心線

三台冷氣及一般插座部份已經自行更換美國Cooper醫療級插座完畢
電燈開關已經更換為國際星光系列,這樣的配線有什麼問題嗎?
Breaker要怎麼建議配置?有沒有比較經濟實用的作法?謝謝!

目前打算找人來拉到22mm2的入戶電線,要配75A的NFB?

网友:
supragt大.看了您的圖片.建議總開關箱換12P~15P的開關箱.把端子盤(銅板)鎖好固定好.至於您想換22平方的電線.不知台電到您電錶是用多大的線徑的.如您有勾式表.到建議您在平常用電最高時量量看美一線徑吃幾安培的電流.在來決定是否需要換22平方電線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由電線桿看是用一條14mm2的分成兩條5.5mm2,一條到我們家這一戶.
確定台電到電錶的入戶電線是5.5mm2沒錯!

謝謝大家熱心的回覆!

网友B:
粗工認為先解決室內配線比較實際.
早期的室內配線迴路很簡單很少,線徑也不大,大概就是2.0mm!
總開關可以用2P40A的(如果是我自己的我會用75A)
冷氣專用NFB使用2P30A
如果有抽水機,建議改接220V接線法,如果有困難,那就用1P15A專用NFB
注意110V冷氣接哪一條電源,如果接紅色電源側,那你的電燈迴路就要接黑色電源側
廚房應該至少要有一個5mm平方的插座專用迴路,可以跟一般插座迴路共用一個1P20ANFB(最好是獨立一個15-20A的NFB)
重點是紅黑兩條電源線用電平均分配!
台電的不用管他,一般用戶的契約容量,容許用戶自行裝配22mm平方的電源線(從電錶到開關箱那一條)!台電的燒了他們會自己處理!
電桿到電表這一段就是所謂的(外線),那是台電的責任範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粗工認為先解決室內配線比較實際.
早期的室內配線迴路很簡單很少,線徑也不大,大概就是2.0mm!
總開關可以用2P40A的(如果是我自己的我會用75A)
冷氣專用NFB使用2P30A
如果有抽水機,建議改接220V接線法,如果有困難,那就 ...

挖~~~我看到你說到重點了耶~~~平均分配....
我一直在懷疑~~台電的電表如何計算度數的~~~畢竟是2條線經過~~~
他要如何得知計算的方式???我通常配電會給它左右均分~~~這樣才不會被台電A太多的感覺....
把常用的電器~~左右均分讓兩條線電流相差不多~~
這樣電表因該不會因一條線的電流太大反而跑電流最多的那條線...畢竟~~我不知道電表的結構~~~
粗工~~這就要你解釋給我看囉~~~~之前有人利用縫線針躲避多餘的用電...但我比較想知道的是台電經過他的電表是如何運作的

网友:
學習

我要好好學習n_002|

网友:
回复 网友D:

樓主:
您家電路幾乎都跑明線(可保留)
相片看不清楚
1:你家用單向3線外面電表有打接地棒(G)嗎?
2:這個總開關箱是在一樓,樓上有分箱嗎?若沒分箱那你要換1個開關箱重新分配(太小地端子不夠用都碰主電危險)或樓上增設分箱
(這個舊的移上去)
3.電表至屋內那條主電源(3線)主線紅(火線) 黑(火線) 白(地線)
紅 黑(220v) 紅白 黑白(皆110v)
4.220v  都用2P NFB 110V 1P(2P)皆可 跳線用5.5mm
負載全開會跳電嗎?主電和分電線會發燙(發熱不正常)
不會可照舊
會跳電線路會發熱(NFB電流大小值要重新分配)主電由左至右排列
(算出負載總電流值+馬達的瞬間啟動電流值)=總開關A
過大NFB不會跳(無保護,火燒線)負載開關亦同
5:#4大大所述很重要,紅 黑 (220V)加上地線(白色)兩側用電量
要設計平均(110V不會集中哪一邊)
6:看照片不清楚,不過那些明線NFB都還OK,內線2.0mm要注意是否氧化(110v)您換插座時有注意嗎?
7:那台110v冷氣吃電太兇
8:電線線徑過大,有(集膚效應)之危險,應適當(住宅非工業用)
主電並接(未經NFB out端)增設分箱,應該可改善現狀,由2樓當主開關1樓當分箱
(可省1節線就5.5mm) 看你現場吃電兇在哪裡,取決現場配置
9:文字無法述訴,請您請教專業水電師傅討論
10:注意各端子要鎖緊,以免有假性電壓,測量有電壓,接上負載無電壓
(會燒線)希望對您有幫助,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挖~~~我看到你說到重點了耶~~~平均分配....
我一直在懷疑~~台電的電表如何計算度數的~~~畢竟是2條線經過~~~
他要如何得知計算的方式???我通常配電會給它左右均分~~~這樣才不會被台電A太多的感覺....
把常用的電器~ ...

電表是利用電壓電流通過產生磁力的強弱原理作為計量!
早期的電表很有趣,他那個轉盤部分有鋼鐵金屬材質,拿一個大磁鐵放在電錶玻璃殼上面,會把那個轉盤吸住!不管你用多少電,他都不會轉!
後來台電知道這個伎倆,馬上改那個轉盤,磁鐵吸不起來了!
那個轉盤驅動類似磁浮驅動原理!
用電平均分配線路對於家用電氣製品的壽命影響非常大!
其實電錶的轉盤也可以調整鬆緊度.......
這個............
台電的電表本體都會加個鉛封印,就是要避免有心人做手腳!
如果有人是分租房屋,屋主又是自行安裝分表的,那就要注意囉!

楼主:
回复 网友E:

樓主:
您家電路幾乎都跑明線(可保留),相片看不清楚

1:你家用單向3線外面電表有打接地棒(G)嗎?

Ans:這是25年前的老平房,所以沒有.有沒有比較簡單的接地方法?
因為我看到的都很費工又麻煩!還有要請挖土機挖的呢!

2:這個總開關箱是在一樓,樓上有分箱嗎?若沒分箱那你要換1個開關箱重新分配
(太小地端子不夠用都碰主電危險)或樓上增設分箱(這個舊的移上去)

Ans:樓上沒分箱

3.電表至屋內那條主電源(3線)主線紅(火線) 黑(火線) 白(地線)
紅 黑(220v) 紅白 黑白(皆110v)

Ans:請教這是什麼意思呀?

4.220v  都用2P NFB 110V 1P(2P)皆可 跳線用5.5mm
負載全開會跳電嗎?主電和分電線會發燙(發熱不正常),不會可照舊

Ans:一定會跳的,你看那台儲熱式電熱水器的接法,居然是接在主要的30A NFB後面

會跳電線路會發熱(NFB電流大小值要重新分配)主電由左至右排列
(算出負載總電流值+馬達的瞬間啟動電流值)=總開關A
過大NFB不會跳(無保護,火燒線)負載開關亦同

Ans:兩台13年的分離式冷氣啟動電流各25A,運轉電流4A,
消耗瓦數約900W,EER值2.47,也沒省電到那.
20年的窗型啟動電流32.8A,運轉電流7.6A,消耗瓦數815W,EER值2.2
現在打算上面這三台冷氣全部用20A的NFB

1台12年儲熱式電熱水器30加崙(電光牌E-8836L)
這個是4000W的功率,電流18.2A,內建2P30A漏電斷路器
現在打算儲熱式電熱水器用30A的NFB

再來就是三菱IH電子鍋1200W+國際熱水瓶700W(這兩個居然接在同一插座上)
現在打算這兩個分別用15A的NFB

廚房只有單一插座2.0mm實心線,沒燒算好運.
說真的我發現啟動跟運轉電流差很多!

5:#4大大所述很重要,紅 黑 (220V)加上地線(白色)兩側用電量
要設計平均(110V不會集中哪一邊)

Ans:這大概要怎麼弄?我自己要怎麼測試?我有三用電表

6:看照片不清楚,不過那些明線NFB都還OK,內線2.0mm要注意是否氧化(110v)
您換插座時有注意嗎?

Ans:廚房插電子鍋的插座已經有一個燒毀痕跡,居然拿黑色膠帶貼住,喜歡當鴕鳥呀?
是我拿美國Cooper醫療級插座8300HW要換時發現的.(8300HW為入門級才300元)
其他不耗電的用CR20W $130全裝完.不知道在這邊有沒有網友聽過醫療級的?
雖然貴,真的是好用呀!可以直上5.5mm2電纜線,壓縮機運轉時全部變小聲+插頭不發燙!

三菱這台是火力高達1200W的IH電子鍋耶!市價破萬等級,真的是不怕危險.....
我人跑再快拿滅火器也沒電線走火的快.

7:那台110v冷氣吃電太兇

Ans:這是20年前的國際窗型,全機塑鋼才24KG,真的很輕.啟動電流32.8A,
運轉電流7.6A,消耗瓦數815W.因空間只有3.2坪,怎麼吹都會冷!
不然這種不到一噸的沒人要買,還有不想浪費窗型預留孔,
一噸窗型一萬塊左右可以搞定,一線日立再多一點.

再加上今年R22機型全部要停產,預算不足+平均每天只吹2小時不划算.
沒有考慮RA-25NL變頻冷暖機R410.我已經趕在4月底之前有贈品現金買下
RA-20DJ雙吹R22冷媒了,畢竟R22灌冷媒便宜+好養.

這種環境不必考慮日立廣告的日本原裝分離式冷暖氣機RAS-22SYT,雖然省電到爆,EER值6.88.
吹一個小時電費不到一塊錢,但是一台3萬多我不知道要吹幾年才回本,平均每天只吹2小時不划算.
(網友用RAS-28SYT實測10小時才7.5元)每天吹6小時以上買它就划算了

8:電線線徑過大,有(集膚效應)之危險,應適當(住宅非工業用)
主電並接(未經NFB out端)增設分箱,應該可改善現狀,由2樓當主開關1樓當分箱
(可省1節線就5.5mm) 看你現場吃電兇在哪裡,取決現場配置

這是平房,申裝22mm2入戶電線會太大嗎?怕有(集膚效應)之危險?
可是我上述那些電器不需要這麼大的嗎?

9:文字無法述訴,請您請教專業水電師傅討論

老爸說水電要給親戚做,水電師傅(親戚)跟我說現在夏季很忙,但我已經等快3週了!
中間也不敢打電話摧他們,上週日下午說來不及做又延一週,說真的我耐性越來越少.....
他們月初來看過一次,說這種老房子要全部重拉過線路會很麻煩也塞不進去.
(比如說我要求廚房要2條5.5mm2電纜線)

25年前建築時牆壁內部的電線是全部2.0mm幹線到底,只有一個房間是用1.6mm.

10:注意各端子要鎖緊,以免有假性電壓,測量有電壓,接上負載無電壓
(會燒線)希望對您有幫助,謝謝!!

打算採用O型端子+壓接鉗搞定,現在用的Y型端子比較不安全吧?
還有那個水線排也是糟糕!本來的牆壁內線2.0mm實心線是大亞的1985年.
我看線皮的硬化程度是還好,雖然已經25年了.

另外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在配電箱裡發現到在最右邊的主要30ANFB後面有一條3C X 8mm2的電纜線?
那是儲熱式電熱水器用的,居然接在那邊,應該是怕照正常的接法會過載跳電對吧?

那現在主要的NFB用50A的可以嗎?22mm2的入戶電線要施做表前(閘刀)開關?

网友:
蠻多東西的...............
除了考慮NFB的容量外,如粗工大所建議的,負載配置,盡量要平均分配在紅、黑兩條線上,也就是紅對白(中性線)、黑對白(中性線)兩者迴路電流盡量保持一樣,中性線理想的情形下,電流為0A,當然這很難達到,就只能盡量配看看囉!

配置電力(選擇NFB的容量),還要考慮平常的用電習慣來選擇。
端子鎖緊是很重要的,就算用O型的也是一樣要密切注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電表是利用電壓電流通過產生磁力的強弱原理作為計量!
早期的電表很有趣,他那個轉盤部分有鋼鐵金屬材質,拿一個大磁鐵放在電錶玻璃殼上面,會把那個轉盤吸住!不管你用多少電,他都不會轉!
後來台電知道這個伎倆, ...

終於知道台電為何遲遲不換電子電表的原因了~~~
還是傳統電表A比較大.....
只是~~它既然是通過產生磁力..那...2線或3線經過時..它如何平均?還是說...
其中一條電流比其他兩條(或一條)大的時候~~運轉是以最高的電流那條在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終於知道台電為何遲遲不換電子電表的原因了~~~
還是傳統電表A比較大.....
只是~~它既然是通過產生磁力..那...2線或3線經過時..它如何平均?還是說...
其中一條電流比其他兩條(或一條)大的時候~~運轉是以最高的電流那 ...

想像一個磁鐵的磁力跟二個或三個磁鐵的磁力,可以承載的質量一定不同,對吧!

网友F:
那台電最近發包 智慧電表 會改善電源線用電配線不平均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終於知道台電為何遲遲不換電子電表的原因了~~~
還是傳統電表A比較大.....
只是~~它既然是通過產生磁力..那...2線或3線經過時..它如何平均?還是說...
其中一條電流比其他兩條(或一條)大的時候~~運轉是以最高的電流那 ...

機械式瓦時計內有電壓繞組與電流繞組,會產生磁向量,圓盤僅感應實功部分(W)磁向量總合而旋轉。
單向三線式的電壓及電流繞組會各有兩組,所以取其磁向量總和。

電子式瓦時計同樣也是分別擷取各線電壓及電流,在錶內透過電路一起積算。

网友:
開帖大大,
粗工簡單分析一下給您參考
一.舊房子的管路必定無法達到您想要的室內配線要求,辦法就是配明管明線!
二.如果有樓層,每個樓層都要有獨立的開關箱
三.簡單迴路:
   1.總開關(入線至少8mm平方-22mm平方)2P40A-2P100A(我的主開關箱就用100A的),分路開關的跳線不用省,入線多大就跟著用多大的.(這還用講嗎?做水電的應該都知道阿)
   2.冷氣專用NFB2P30A
   3.電動機專用迴路2P20A,配線3CX5.5mm平方
   4.廚房專用迴路2P20A,拉3CX5.5mm平方的,將220V拉到廚房去,紅黑線平均分配給廚房各設備使用,尤其是電熱設備!
   5.插座迴路1P20A,如果只拉一條迴路,用線至少要5.5mm平方作為幹線
   6.電燈迴路1P15A,如果只拉一條迴路,用線至少要5.5mm平方作為幹線
接地線部份,既然入戶線已經用明線了,要求水電工採用4CX8mm平方-22mm平方的電纜線(4C內含一條綠色線).然後在戶外電表下先用電鑽配最長的鑚尾,先整支鑽下去,再用接地用銅皮鋼棒直直打入地下!
雖然這種接地做法很粗糙,但寥勝於無!再說,這條接地線不是做避雷針用,應付設備接地用途尚可接受.

這樣夠清楚了吧,內行的看了之後連材料都可以算出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像一個磁鐵的磁力跟二個或三個磁鐵的磁力,可以承載的質量一定不同,對吧!

...不能講明白一點嗎?怕被電力公司工會追殺嗎????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台電最近發包 智慧電表 會改善電源線用電配線不平均嗎?

那不是電錶的功能
配線平均問題是施工者跟使用者的問題

网友F:
不好意思!我的意思是配線不平均會加重,電表的轉速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講明白一點嗎?怕被電力公司工會追殺嗎????

很簡單阿,狼大已經說了那個產生磁力的繞組了,通過的電流越大,產生的磁力越強(磁向量),轉盤轉的越快!
目前的電表都是算實功,記得三相電表也把虛功計量進去!
台電不會沒事調整電表內部設定!
那個轉盤鬆緊度確實可以調!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不好意思!我的意思是配線不平均會加重,電表的轉速嗎?

不會,電錶以通過的電壓電流所產生的磁力大小計量(機械式的很笨,但很實在,......除非.....廠內調整被改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會,電錶以通過的電壓電流所產生的磁力大小計量(機械式的很笨,但很實在,......除非.....廠內調整被改變)

機械式的瓦時計,是利用線圈產生磁場,讓裡面的"阿拉哥"鋁盤轉動
電流越大磁場越强,鋁盤就轉的越快,
如遇外來强磁場對其干擾,即有可能擾亂其轉動速度,更甚至於停止或反轉
以上,本人僅針對"機械式瓦時計"之動作原理說明,並無其他意圖 <==免責聲明
印象中,在南部的養殖業者,就有人使用強力磁鐵,干擾機械式瓦時計,來減少電費(新聞有報導)

聽說在發電廠裡面的機械式手錶容易故障且都不准

网友:
接手了一間老房子。正在想怎麼重配線。
也一直知道要兩迴路要平均。

直到昨天買了這個玩具之後。

勾錶

勾錶

發現到。原來老房子原來用的是110的電。
當申請了220之後。只吃孤一邊。並沒有"平衡"這件事。
天啊。。。。。大工程耶。

网友:
那台電表買多少,好用嗎?也想買一台

网友:
交流勾表普遍便宜,有些甚至不到一千就有。
不過此時測到的是線電流,若是與電壓相乘只能獲得總功(也叫視在功率,單位伏安VA),必須再乘以PF(功率因數),才能獲得實功(單位瓦特W),台電對於家庭用電計價,只累算實功部分KWh,每小時消耗1KW = 1000W = 1度電。

网友:
回复 网友G:
2千多。它是日製的。
工具夠多了。不想再拿厚重的工具。

回复 网友H:
只要家中有使用110V的電。就不可能有平衡存在。
只是盡量讓它們平均。

网友I:
版大:
真抱歉更正補充(誤導您)
1:單心線在大電流通過,有集膚效應之險,2.0mm2以上都為絞線
絞線:已降低電流集中在表面(集膚效應名詞年代久遠未久碰電工)
2:紅、黑代表不同相位的火線,白色代表中性N相
3:線徑(不是電線直徑,是電線截面積)大小跟你使用的電流有關
電工法規對於用電量和電線線徑匹配的相關規定
單心線:
線徑mm2   額定電流最大
2.0mm2----20A
絞線:
3.5mm2-----30A
5.5mm2-----40A
8mm2-------55A
14mm2------80A
22mm2------100A
希望你不要用錯線,現在電線很貴
http://tw.myblog.yahoo.com/jw!SZebMpqaHyg9Hz.ax_ICxA--/article?mid=3&sc=1

4:單相三線式 110V/220V 30(200)A 60HZ 電表
以台電人員的說法是安全電流在75安培左右但是以實際上來說的話~電流只要不超過180安培的話~電表是絕對不會燒毀的!!
電線粗細決定於負載你用越粗安全係數就越高壞處就是要多花錢.
更改進屋線徑22mm2以上者需向台電申請更改線路設計(由水電承裝業劃圖、申請開再封印鎖),表位也要重做,並不是只需請水電人員換粗就可以冒然施工更改進屋線徑加大無溶絲開關不作任何申請,怕你日後問題一大堆。
更改進屋線徑並不需要換電表,一般單相三線110V/220V電表底座只能用到22mm2線徑,再上去就需另外申請付CT電表。
法規中規範使用22平方以上線路須加裝表前開關
您跟電匠討論看看實際作法合宜(不違規)
5:迴路
如同粗工大大所述
6:接地棒
參考wish大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22062-1-1.html
7:祝您工程順利

网友:
引用 网友I:
版大:
真抱歉更正補充(誤導您)
1:單心線在大電流通過,有集膚效應之險,2.0mm2以上都為絞線
絞線:已降低電流集中在表面(集膚效應名詞年代久遠未久碰電工)
2:紅、黑代表不同相位的火線,白色代表中性N相
3:線 ...

粗工提供一個經驗給大家參考
按照大槌欽大大的附表,我們只要依照法規規範使用的電線配合NFB即可!
粗工不認同!
粗工認為線徑一定要比NFB的額定電流還要大!
水電工經常遇到的一個用電問題就是電線已經燒爛了,NFB沒有跳脫的情況!
有人會說:那是NFB太爛,買好的就不會了!
誰敢保證說好得一定會100%跳脫?

這也是上面在下給開帖大建議中,插座迴路採用5.5mm平方幹線,NFB卻只是依照一般配電盤種的使用1P20A的NFB的原因!
線材是很貴,生命更無價!
NFB承受不住跳脫表示該NFB尚屬正常,用電超過其額定電流,用戶該好好檢查用電情況了!
如果使用與NFB額定電流差不多的電線,那麼就要賭看看是先跳NFB還是燒電線了!
也是賭看看還有沒有機會檢查用電狀況!
要賭嗎

网友I:
回复 网友J:

粗工大大您好:
你很內行,我很認同您的實務經驗
26#那個是線徑 額定電流最大,並不是NFB規格,若依據此規格安裝
NFB當然燒線,實務上沒人那麼做,賭什麼?
因您已在文中提及實務NFB配置規格,我就無需重複提NFB配置大小
,所以,文字解釋造成誤會,大家都是好意,您別生氣

楼主:
水電師傅說家前面的柱子太小,為了22mm2的入戶電線再裝一個表前開關跟配電箱會
放不上去,此外22mm2的線要從外面電線桿再穿進我們家天花板也不容易.這邊成本
費用會再加個2000左右,因為師傅他自己家也是裝入戶電線14mm2的,說這樣裝沒問題.

昨天下午已經完成配電箱跟入戶電線14mm2的施工,目前已經將三台冷氣跟一台儲熱式
電熱水器都獨立出來了.居然發現我們家有接地棒,在電表的正底下.昨天是用正亞
4C X 14mm2的電纜線施工的.(我要求要有四蕊線,雖然想用大山的,但有大品牌就好)

http://photo.xuite.net/supra.gt/4195358

儲熱式電熱水器本身已經內建2P 30A的ELCB(漏電斷路器+無熔絲開關)我現在又在
配電箱這邊配上松下2P 30A的NFB,這樣可以嗎?好像有重覆的感覺?
還有儲熱式電熱水器8mm2的電纜線接頭端子的部份本來是Y型的,現在改成O型了.
(規格為3C X 8mm2)這樣做會比較安全對吧!

於測試NFB線路時,發現到家裡110V的迴路全部裝在一起,由一條5.5mm2的主線供電再分接,
(1+2樓+廚房+浴室)目前先把一個2P 20A的士林電機NFB裝上來用.但是水電師傅說110V的
電器用1P就好,你買2P就是220V.我好奇的向他說2P的NFB不能只用一邊當做是1P的來用嗎?
他就說這樣做會不知道要跳那一邊?因為星期天水電材料行也沒開,所以還是請他先幫我把它
暫時裝上去.

目前想針對110V的問題,再獨立拉一條3.5mm2的電纜線到廚房去.廚房這邊準備一個
2P 15A的NFB可以嗎?還是一定要用1P?還有現在110V迴路全部電器用的士林2P 20A
NFB會有他說的問題嗎?這樣做NFB會不知道要跳那一邊?

想各自獨立出1樓,2樓,廚房,浴室的110V迴路,這邊等於是4個1P.想直接用2個2P 15A
去代替,然後把NFB開關上面的蓋子拿掉可以吧?還是一定要用四個獨立的1P NFB呢?

110V迴路全部電器用士林電機2P 20A NFB,由一條5.5mm2的主線供電再分接,
110V的電器一堆耗電量也是很嚇人的,這樣可以暫時換成30A嗎?(怕會跳電)
如果都要各自獨立是不是查線跟過程會非常麻煩?

家裡110V電器耗電量明細
1樓前面:2台桌上型電腦主機+17吋CRT螢幕各約450W+1台21吋傳統CRT電視130W+2台電扇各60W
2樓1台21吋傳統CRT電視130W,3支電扇各60W
廚房:IH電子鍋1200W+熱水瓶700W+485L電冰箱310W
浴室外:1台5年11kg洗衣機 500W,

謝謝大家熱心的回覆.

网友:
傳統110V時,是用2P沒錯。
但是改成220V,應該要改配線。

N不能再經過開關。
這是避免如果N的開關出現問題時。
你的110V的電器就會變成220(台電) -電器- N -電器 - 220(台電)
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而如果N有回到台電,自然是兩個110V.
如果沒有呢?會怎樣?就要看你當時的電器配置了。

网友:
於測試NFB線路時,發現到家裡110V的迴路全部裝在一起,由一條5.5mm2的主線供電再分接,
(1+2樓+廚房+浴室)目前先把一個2P 20A的士林電機NFB裝上來用.但是水電師傅說110V的
電器用1P就好,你買2P就是220V.我好奇的向他說2P的NFB不能只用一邊當做是1P的來用嗎?
他就說這樣做會不知道要跳那一邊?因為星期天水電材料行也沒開,所以還是請他先幫我把它
暫時裝上去.

你可把NFB開關扳手拆掉就變1P 20A 兩個
目前廚房大多單一迴路供給給廚房用.如果可以就改一下.讓廚房吃1個NFB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粗工大大您好:
你很內行,我很認同您的實務經驗
26#那個是線徑 額定電流最大,並不是NFB規格,若依據此規格安裝
NFB當然燒線,實務上沒人那麼做,賭什麼?
因您已在文中提及實務NFB配置規格,我就無需重複提NF ...

大槌欽大,您誤會了.
粗工所謂的賭,意思是如果按照電工法規的去做,那就是賭了n_121|
寧可跳NFB也別去跟燒線睹阿,您說是吧!
粗工用詞造成您的誤會,也請大大別放心上n_149|

网友:
回复 网友K:

水電師傅說家前面的柱子太小,為了22mm2的入戶電線再裝一個表前開關跟配電箱會
放不上去
為什麼要裝錶前開關?22mm平方還不用裝才對

居然發現我們家有接地棒,在電表的正底下
當然有阿,那條應該就是NG相接的地線了,您可以用三用電錶打歐姆檔量看看NG是否導通!
如果導通,建議不要用來作為您家電設備的接地!這個在其他帖中已經有熱烈討論了(W大開的帖)

110V迴路全部電器用士林電機2P 20A NFB,由一條5.5mm2的主線供電再分接,
110V的電器一堆耗電量也是很嚇人的,這樣可以暫時換成30A嗎?(怕會跳電)
如果都要各自獨立是不是查線跟過程會非常麻煩?
這個工程是滿大的n_067|
暫時先這樣吧!廚房的部份先做好(因為那裡的設備耗電量都滿高的)
其他的房間客廳部份,一般小家電到不是問題,如果新增其他耗電設備(冷氣機,電暖器,熱水器之類)再做考量!

儲熱式電熱水器本身已經內建2P 30A的ELCB(漏電斷路器+無熔絲開關)我現在又在
配電箱這邊配上松下2P 30A的NFB,這樣可以嗎?好像有重覆的感覺?
安全不嫌多,開關箱本來就應該有這個迴路的NFB!

想直接用2個2P 15A去代替,然後把NFB開關上面的蓋子拿掉可以吧?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