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200的MOS檢測問題

楼主(2010-07-21):
最近拿一個FX5200爆電容~換完電容後還是花屏
就量了一下爆電容附近的MOS發現右邊損毀
右邊一顆量到的腳開路,另一顆卻有阻抗323左右
型號是APM2055N底下還有GF38
http://yfrog.com/1xp1060766j1
各位大大~我想問這個要去哪買阿~?
好像沒有看過這種型號的~
請問可以用其他的代替嗎?

网友:
電容後還是花屏原因..大多是gpu問題..只是要看有多花屏就知道問題..
找2055n就可..不用管下面GF38

网友:
2SK2055N沟 100V 1A 2 W场效应开关管

网友:
2055n很好買啊...
不然廢板上隨便拆都有......
不過會花屏的原因大多數不是這兩顆的關係,
你可能還要查一下GPU和記憶體有沒有問題...

楼主:
我的廢版很少..算是新手
感謝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