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請問這款的熱風槍如何?

楼主(2010-07-21):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530009840
還是買安泰信的較好?
我和廠商沒有任何關係

网友A:
熱風槍,之前有好幾位po文問過了...

這款外型的,印象中有3個按鍵跟4個按鍵之分...
印象中,3個按鍵是舊款的...

shunxing 兄買的那台(牌子不同,但外型蠻相同的)是4個按鍵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17123-1-2.html
http://bbs.pigoo.com/attachments ...

我印象中,4個按鍵是較新款,熱風槍&烙鐵才可分別控制...

先跟你說喔,我沒用過這款的,是因為之前有注意熱風槍,才知道...

對了,我一直想跟你說,你之前有一篇重覆po文,找管理員刪掉其中一篇吧...
內容不錯,很詳細,但重覆po文...有些浪費網路資源...

指針式三用電表使用-內湖高工
http://bbs.pigoo.com/thread-22127-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22126-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熱風槍,之前有好幾位po文問過了...

這款外型的,印象中有3個按鍵跟4個按鍵之分...
印象中,3個按鍵是舊款的...

shunxing 兄買的那台(牌子不同,但外型蠻相同的)是4個按鍵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17123-1 ...

我也是用shunxing 兄買的那台+1,用起來不錯用,上次溫控IC 掛掉,在保固內寄回賣家免費維修,來回不用一個星期,就收到了,還不錯
不知道大家有這種慘案嗎?還是只有我中了樂透,我是買恆溫烙鐵自動休眠版...

网友:
手上正在用的同款(YIHUA 898 加熱器/變壓器加強及烙鐵休眠),只有遇過溫控烙鐵側TRIAC的G極電阻冷焊,導致烙鐵不加熱。

网友:
這牌子 對岸評價不好 ~...
我會選擇 安泰信 `
雖然東西都會壞 ~..但是 安 牌 在對岸品質 算不錯的 ~

网友:
還是買實用性好一點。這篇很多文,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用shunxing 兄買的那台+1,用起來不錯用,上次溫控IC 掛掉,在保固內寄回賣家免費維修,來回不用一個星期,就收到了,還不錯
不知道大家有這種慘案嗎?還是只有我中了樂透,我是買恆溫烙鐵自動休眠版... ...

我用這麼久還沒出過問題耶~~~

网友:
我也是用那台四個按鈕的熱風槍,到目前為止很好用,滿意+1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應,其實我有爬文的,但熱風槍一直在猶豫,團購的阿國大,提供安泰信,也提到賽可,至於YIHUA
,我在網拍找不到,所以就沒有考慮了,也沒有問阿國大,謝謝各位,我會再看看.
另外我爬文看到220V改110V的變壓器,是否可以使用,我說在安全上?
至於貼文重複的部份,我深感歉意,我想我之前初上這網站,就是在新手上路遊盪`,所以我想其他新手,可能也需要吧
所以沒有考量到浪費資源的問題,我下次會注意的,感謝各位大大的指教

网友:
YIHUA 898A+
其實看起來都像是同一模子刻出來的

要用變壓器,功率得找夠大的,最好在1000W以上。
不過能買原生110V是最好。

网友:
本來想說應該不需要回的.........
我的是塞克852d+,獨立雙顯雙溫控
露拍買的2張有找,110v不用改!
看看我發的搞笑版,電路板上的蝦咪西咕桃都拆下來了!
BGA都上了..........雖然多送了我幾顆故障燈
不過以我這個新手接觸這種新鮮玩具,半夜睡覺都已經偷笑了
在這之前我還不知道有這麼好用的烙鐵,超市牌的真的無法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