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K8N51GMF

楼主(2010-07-22):
客人GA-K8N51GM 開機無畫面 判斷主機板故障,買了一片GA-K8N51GMF 拿客人CPU和記憶體來測試OK,然後裝到機殼後 無畫面,重開後有畫面,在重開後連這片也故障了~拿出來CPU和記憶體交叉測試 也都開機無畫面 不插記憶體會逼,怎辦呢?
最後給客人換上P4主機板+CPU(正常機拆下) 結果畫面會閃 , 是不是有可能POWER傷到主機板呢?
GA-K8N51GM 該從哪修呢

最後檢測真的是POWER問題 好奇怪 用POWER檢測器電壓只有5V異常 5.4V 其他電壓正常   難到差0.4V就燒板?

彰化有人在維修主機板嗎? 同行多少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沒給明確 敘述 無從協助查修一一!!
怎不先更換CPU一一

网友:
當檢修時,務必要看一下power...............上次的慘痛經驗。

大大您現在應該有兩塊板子要修吧!然後在加上那顆power。

网友:
當壞掉板子 ~最好先查 它的 POWER 免的 在上電的主機板 還是 會 掛蛋 ~
先換一顆正常的 POWER 來試主機板..
插上除錯卡 看看 跑安那 ~

网友:
真的有可能是PW會炸版子喔...

我曾經鐵齒用PW測試器測起來OK,第一張板子燒...第二 第三 第四。

我就換了一顆,第五張的時候就沒問題了...

故障的板子青一色 ITE8705F 都被炸了.

网友:
我也連燒過 ~4張 ~害朋友A**S 跑4次 ~哈哈 ~誰叫以前對電腦不懂.....

网友:
等到到時候土砲完成了...........有福音了。
真謝謝legion大,在這次寫PC端的程式,學到好多東西喔,他也指導我很多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