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M170E1 DC TO DC板

楼主(2010-07-22):
各位大大大家好
小弟遇到DO TO DO 上一個問題
如圖所示,藍色圈圈處的零件上面寫著一個"A"
小弟認為是保險絲
那版主狼大的指導是二極體
小弟想再請教的是判斷二極體是根據上面寫的A嗎?

网友:
保險絲可能會使用0歐姆來代替。
加上那顆上頭標示A,而且似乎有一邊有黑色粗標記,故判斷為二極體。

网友:
奇美M170E1 DC TO DC板

藍色圈圈處的零件上面寫著一個"A"為BA892的代號35V 100mA For VHF band switching
in TV / VTR tuners
還有一個為"A"1SS355 100V 50mA sw High speed switching

网友A:
有人會修DC-TO-DC模組最近有遇到這片故障螢幕反白請個位大哥指教交小弟如維修
   謝謝 感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會修DC-TO-DC模組最近有遇到這片故障螢幕反白請個位大哥指教交小弟如維修
   謝謝 感恩

板上有一些資訊,大部份好像9743a換掉就好了~

网友:
9743a太小,不好更換,技術上面有哪為網大有換過的,能提供一些心得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size雖小,雙槍應該還能夠達到。.........小弟我沒碰過,真想碰一次挑戰看看。

网友:
9743a換掉還是無效

网友:
小弟遇過一台宏通的24吋開啟後,正常的畫面約3秒後開始反白,反白到最後快看不見,換過了9743a(用拖拉法+焊油)及T-CON到AD板間的軟排,均無效,後來情況更嚴重,變成彩色直條紋,最後判定面板故障,急救無效,供各位參考!!

网友(2010-12-17):
請問何處可以購買此"奇美M170E1 DC TO DC板"?

网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508042405
這裡有一家,但家價格貴阿~
對了!要買時候T-con編號要確認

网友:
吼~~太貴了吧!此DC TO DC 有代用品吧~~~

网友:
這台我修過,,我是另外掛dcTOdc,,取代該板

网友:
這台我修過,,我是另外掛dcTOdc,,取代該板
引用 网友C:

可否請大大分享如何外掛~倉庫中還有二台位處理,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