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P800 華碩BIOS主機板探討

楼主(2010-07-22):
以前BIOS常常出現開機要按F1,F2,該死的零件都要壞不壞的又不知道哪裡有問題,
常常都是開機時無反應,過了一年多後某一天才出現開機 NO KEYBOARD ...等
看主機板鍵盤也沒插壞掉的跡象,剛剛量測鍵盤旁有顆排組編號C151電阻值為0,
動手拔取其他廢版的更換後就ok啦!c151排阻如何查電阻值有無資料?

剛測試過裝了一顆不是本來的bios,偵測卡找不到bios會出現reset閃爍幾下就不見了,
請問大家的偵錯卡偵錯是這樣的嗎?各位前輩遇到的 BIOS 不良通通常是哪種狀況?

華碩的bios真的很詭異,只要周邊或本身電路零件有問題就會常出現一開機就跳入bios畫面或者要按f1等問題

備註:暈倒~原來華碩的排容C151長得跟一班的排阻依樣搞混囉!!

華碩的排容
一般的排容

网友:
通常會出現F1 大多都是設備有變更過 他就會提示...

華碩上P5GD以上的板子更變態,你隨便找顆BIOS上去都會跑碼...都很正常喔!
開機有畫面之後才會跟你說你的BIOS LOST了...

你說跳BIOS 大多是電池沒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變更設備包含鍵盤滑鼠嗎?常常遇到都這樣只要存一次BIOS就正常~只要主機拔除不久再插上去就會又跳入BIOS中
遇過很多華碩都這樣拔插過鍵盤滑鼠過一陣子在裝上去就會又出現該狀況,這算是華碩的正常功能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算!鍵盤只有在偵測不到的時候,才會出現按F1的狀況。
不過,滑鼠偵測不到,在開機過程中,是無法得知,要到作業系統中才會知道。

PS2並非熱拔插裝置,華碩的板子,只能說它的保護,比較「脆弱」,一打下去,馬上掛給你看。
變更硬體裝置,例如處理器、記憶體、顯示卡都是。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主機板鍵盤也沒插壞掉的跡象,剛剛量測鍵盤旁有顆排組編號C151電阻值為0,
動手拔取其他廢版的更換後就ok啦!c151排阻如何查電阻值有無資料?]

既然標為 C151 那麼就應該是排容了 , 當然是量不到阻值 (無限大) , 零是表示短路情形 !!

1. 變更硬體設備 , 重開機後會進入 bios 是正常的 , 通常只要進入後儲存 , 下次關電重開一般是不會再進入 bios 的 !!

2. 有遇過的情形通常是因為 cpu 的時脈 , 設為自動的有時開機偵測會出現不正確 , 就有可能會重新進入 bios

3. 因為 電池 電力低下 , 無法正常儲存資料 !!!

楼主:
回复 网友D:

黑黑的整排不是排阻嗎? 排容不是那種有點皮膚色整排的?
c151我量測其他的原件都是7.8X K歐姆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一般來說形狀確如你說的那樣 !!

但電路板標為 CXXX  的應是電容才對 !!

那可能要看實際的照片為準 !!

而一般排阻上會有標示阻值 如 [103]  = 10k  等數值 !!

你測量 C151 是在電路板上測的嗎 ???

請以拆下來測量的數據為準 !!

楼主:
華碩BIOS真的是會挑問題,自己主機板上的零件故障也會常出現F1.....或自動跳入BIOS,最常見的大概就是記憶體有瑕疵,
會常常跳因為主機板會把瑕疵(就是要壞不壞的)當成是新設備,所以都要儲存一次CMOS的設定才會正常,我遇過很多老
舊的華碩主機板都有此狀況,最近努力的研究其原因大概歸類為零件出狀況.

网友:
回复 网友C:

出現F1應該是調整CMOS或確認硬體.....有的是偵測軟碟因素...不需要請關閉...那麼CMOS設定完成後就比較不會出現F1....BIOS自檢完成...
另外出現F1需要調整CMOS的板子....大都是IBM或康柏

楼主:
回复 网友F:

軟碟機早關閉了~~現在幾乎沒人再用了,只是覺得華碩大部分板子比較有這種狀況,不知是不是跟bios偵測有關.
其他廠牌的就比較好抓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