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雜牌17 AD驅動板維修一問

楼主(2010-07-22):
如圖所標示的,輸入電壓及附近晶片都測示過,電壓正常。
此螢幕故障情況是開機畫面會閃,電源不受控,很明顯是
AD有問題,但怕有例外,仍測高壓,確定高壓也沒問題。
屏電壓也有5V的輸出。

另外,瑞昱RTD2020觸摸有發燙的現象,但不燙手,但感
覺溫度很高,是這個掛掉了嗎?想把這片修好?還有哪裡有
是問題所在的嗎?感謝

网友:
建議先檢查所有的濾波電容,公版AD用久了以後電容失效的情形很多。
電源不受控有時也是因為按鍵本體或電路有異常,導致一直有按鍵被壓下或是根本無法觸發的狀態。
畫面閃爍要看是背光在閃還是面板影像在閃。

楼主:
狼大,它這片不是公板

网友:
foyang大,藍圈的那穩壓IC,不知道有沒有正常呢?或許也是一個方向。晶振可以看看有沒有異常。

网友:
知道此顆電解電容是電源濾波用,再用示波器,去測電容正端,不得有雜訊,一般Rippie要低於50Vmpp,漣波太大,就是電解電容容量減 少,穩壓輸出電壓就會下降,, 漣波太大不但會干擾到數位DATA的傳遞速度與正確性的判斷,

A/D板換電容器會好的原因就是如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狼大,它這片不是公板

其實真的是公版,您可以看到OSD鍵盤接線旁有兩組小跳針,這是用來切換輸出信號格式的(例如單/雙、6/8bit等)
且此類公版有大有小,但輸出接頭的排列方法如出一轍,很多白牌液晶內部都是用這類AD兜出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雖然沒有看到最終的解決方案,但是佩服狼大的閱歷,超強!

楼主:
狼大 又在你身上學到一招 你的意思是 只要有這樣設計的AD都可稱做公板嗎

网友:
謝謝大大的分享,受用無窮!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有這樣設計的AD都可稱做公板嗎

大部分公版的特色如下:
1.有預留許多針腳焊位,例如DSUB會有預留插座用及排針用兩種焊接位置
2.大小尺寸相似者螺絲孔位幾乎相同
3.有一種以上的面板輸出接頭(LVDS+TTL,純TTL會有插針跟排線兩種)
4.端子安排位置相似

下面是一些手上公版的照片,可以看出來每一張都有一些共通特點

网友:
我碰過1次是 KEY PAD 上的DC POWER SW 短路. 畫面一直開開關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