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冰箱] [求助] 關於冰箱門條的問題

楼主(2010-07-22):
我住的宿舍有一台歌林的單門小冰箱(型號:KR-N111K),因為當初租用時冰箱是全新的,門條磁力超緊,所以最開始使用時需要很費力才能拉開冰箱門,可能在那個時候造成了門條有部分破掉,但這並不影響使用,我也一直用了快三年,但現在要退租,房東說請歌林售後來看過後認為需要換新門條才可以,但一根門條要價居然要NT1450,我去大同之類的電器行問,他們的門條卻只要300.400塊而已(但因為各自規格不同,不能混用),覺得這也差太大了,歌林這樣的收費一整個就是吃人。
聽說歌林已經垮掉了,所以我又問了一些電器維修服務站,目前好像市面上已經沒有這種規格的門條了,有服務站提議讓我去找塑膠行訂做,但是問了好多家都不提供這類服務,作為窮學生一枚,想請教大家是否有便宜一點的解決辦法。不然就這樣給人敲一筆,真的很嘔~
謝謝。

网友A:
.....你發錯地方了吧...請板主幫你移帖吧

1450是含拆裝吧....原廠門條這種報價不用大驚小怪~~~
遇到新格或SONY的..你聽到才會嚇死...不含安裝~~只是門條一條要價2000元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發錯地方了吧...請板主幫你移帖吧

1450是含拆裝吧....原廠門條這種報價不用大驚小怪~~~
遇到新格或SONY的..你聽到才會嚇死...不含安裝~~只是門條一條要價2000元起~~~ ...

sorry,新手上路,對發帖規則還有點霧沙沙,麻煩版主幫忙移位一下。
因為冰箱整個就還可以正常使用,房東堅持要換,真的很嘔。
還是要多謝S大的指點。

网友:
看樣子你們跟房東的感情非常不好喔
在房屋租賃中,這應該是屬於損耗類的物品
用了三年了才故障,怎能強行要求你們負責維修呢
就算當初搬入時是全新品,也不無可能是原廠材質不良的個案
也說不定原廠同一批都是材質不良,只是用戶不知道

S大之前有一維修實例
也有門板軟磁條脫落的處理方式
S大就是使用"矽利康"黏回去
待"矽利康"乾了即可正常使用

网友:
建議 time大大
找些專門在做冷氣及冷凍庫方面的店家試試看,因為這一類的店家有在販售及維修 營業用的2門、4門、6門等等的冰箱或冷凍庫,以及 "臥式冷凍庫"等等(臥式的好像都是以 "長度"為分類的), 有些也有在維修家用小冰箱,所以他們應該有"門條"這一類的物品,雖然我不太清楚他們是否一樣拿"原廠"的,或是自己加工的,但至少可多個參考的地方。

像我目前是想找 可耐 120℃左右的 門條回來加工一下,因為家裡的
蒸籠的門條已經快壞了,家父還不太想找人來修...

网友:
量尺寸由冷凍空調材料行訂製購買.不過你要自己拆裝ㄛ

网友:
跟原廠訂購的門磁條以經到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