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便宜的山寨變壓器

楼主(2010-07-23):
網路上常常看到很便宜的筆電變壓器,上面各種原廠的MARK都有印,但是小心,裡面可能有蹊翹。

這是朋友之前在網路上花了不到兩百買到台達幫華碩代工的變壓器(以下以山寨品簡稱)

這是自己手上台達原裝的變壓器,標籤底色是純黑(以下以原裝品簡稱)

山寨品的序號字與顏色怪怪的,字體沒有凹下去的感覺

原裝品的序號字體是深黑色的,也比較銳利,因為是另外印上的,所以觸摸字體會有輕微凹陷的感覺

山寨品上的安規符號較為模糊

LOGO裡面的字還相黏

原裝品的則較為清楚

即使是LOGO內的小字也是清清楚楚

拆開一看,內部製作拙劣,根本就不是台達的結構,連基本的EMI電路及散熱片也沒有

裡面的電容居然還有RUBYCON,不過這個MAR怎樣看怎樣怪

底塞也怪怪的

拿出手邊正品比較一下,MARK清楚多了,也會印上系列

RUBYCON一貫的底塞造型,與偽品有很大差異

千萬不要貪便宜,冒著筆電被變壓器損壞的風險,這樣就真的"賠了夫人又折兵"了~

网友:
感謝狼大的分享,真的蠻怕買到假的,
雖然可以用價格來區分,但如果賣偽品的人,
提高價格來賣,那就真的防不勝防了n_100|

网友A:
山寨版有一個很明顯的錯誤啊.......SA"E"ETY MARK.....
擺明完全不是SAFETY  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寨版有一個很明顯的錯誤啊.......SA"E"ETY MARK.....
擺明完全不是SAFETY  XD

嘩~被發現了

沒想到連拼字也錯很大

网友:
小弟是直接看到產地...CRINA是哪裡呀?

网友:
.....英文拼錯???該不會是故意的吧.....

楼主:
沒想到不少單字還錯很大....

网友:
這就是山寨.........................

不跟你一樣,只來個相似,虛虛實實,便宜消費者。

网友:
@@難怪最近變壓器便宜那麼多~~~原來~~~
另問一下~~有的原廠變壓器在使用時會發燙....而且燙得很,是什麼問題????

楼主:
輸出接近額定、轉換效率不佳、元件異常等都會造成異常發熱。
不過這類被動散熱加上又封在塑膠殼中的電源供應器運作時溫度難免會較高些。

网友:
照片拍得太清楚了吧!都可辨識指紋了

楼主:
下次帶手指套好了

网友:
呵呵~這個很常見吧~
三年前我就幫公司進很多這種東西~不過...我都會帶負載跟直流勾錶去大陸試機
負載就是豆燈~有點像是Shunxing大做的電源供應器用的假負載~
不然就是在當地買鋁殼電阻~還可以順便試電阻的好壞~
當然~這在品質上面~有相對的把關~至少輸出的效率都能達到低標55%
而最高~不過...都在70%以內
當然...廠商會問你...要貼什麼牌~呵呵...
而出線及可變換式的轉接頭~也都可請廠商訂做線粗點的~或防呆的

其實~不管是那個國家的人~都有共同的心態~就是...東西便宜就好~
但很少人會去考量到要好用或耐用~
而在大陸這個地方~不是沒有好的廠商~而是劣質的比好的多~
當然...要找到好的也不容易~因為價格你不一定能接受~

SO...買這個東西~還真的要靠運氣~有的可以用很久~有的用沒多久
而在台灣的電子材料行可以買到的~貨品類別~只能區分三種
1.正規貨 賣價130~140% (成本90%~100%)
2.大陸貨 賣價70~100%   (成本30~40%)
3.工廠流出次級品(無牌) 賣價70~100% (成本20~40%)
4.工廠流出次級品(有牌)  賣價70~140% (成本20~40%)
5.倒店貨或拆船貨(非營利人通路) 賣價60~90% (成本10~40%)
可以參考參考~噓...要低調喔~

補充一下...給大家一個提示~日系電容的真假貨~
除了看外觀~字體字形~原廠規範的體積
pin腳直徑.軟硬.磁鐵吸不吸(大陸都做鐵腳)~
原廠規範的等級有無~批帶裝或散裝~裁腳或無裁腳
外皮膠膜厚薄及顏色~頂蓋打線(k.+)或出廠周期~
最重要的也最好辨識的就是...電容的底塞跟容值~

哈哈...改天開個版~請日本三大廠的電容妹妹當麻豆...
看看究竟誰是大陸混血~台灣混血~日本正統的...敬請期待

网友:
一般人買變壓器  應該不會拆開來看
只有壞掉才會拆開看看  能不能修

楼主:
因為朋友說一面充電一面用電腦時會怪怪的,換了一個正常的Adapter就沒問題了,所以就給在下看看。

网友:
這我買過還跟商家吵過(還不給我退貨) ..跟本不是正品..一使用馬上就發熱..至少60度起跳 ..
一台筆電用這便宜一燒毀PW....那我修的筆電不是白修..
這種東西...我要便宜去買個中古正廠品多比他強..

网友:
說真的~~400元以下的....仿冒的居多.......
我們這邊的電子材料行在賣...1顆都要550元起~~
百分之百~~台灣生產製造~~還很耐超~~就是貴阿....
但~~客戶才不管你品質如何...就是要便宜...
難道~~便宜沒好貨~~消費者根本不信邪?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這樣資訊業才會進步啊......

有告知客戶給他自己選的話,爆掉也有理由可以講了...誰叫你要選便宜的
不過這邊的客戶應該不會賣帳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樣資訊業才會進步啊......

有告知客戶給他自己選的話,爆掉也有理由可以講了...誰叫你要選便宜的
不過這邊的客戶應該不會賣帳就是了.... ...

絕對不會買帳....又不是住在市區的那些高知識份子.....
鄉下地方的人~~~太盧了...

网友D:
能請教一下~變壓器會發出高頻音(ㄍㄧ,ㄐㄧ 之類的聲音)~(筆電螢幕打開時聲音是斷斷續續的,螢幕蓋起來時聲音是連續的)
網拍找一下全都是像狼大貼的那種低價疑似假貨,
想請問要怎麼判斷真假...?當然也可能有業者把假貨當真貨賣,這年頭貴的也可能不是真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請教一下~變壓器會發出高頻音(ㄍㄧ,ㄐㄧ 之類的聲音)~(筆電螢幕打開時聲音是斷斷續續的,螢幕蓋起來時聲音是連續的)
網拍找一下全都是像狼大貼的那種低價疑似假貨,
想請問要怎麼判斷真假...?當然也可能有業者把假貨 ...

去筆記型原廠服務站買~~~不是外面的一般簽約店喔...
那地方買到的絕對是原廠貨...不過....報價可能會嚇死你~~~

楼主:
不然可以找電源大廠(ACBEL、FSP等)出給筆電用的變壓器也是可以。
有時這些大廠出的效率還不錯,只是價格也是不太親切。

网友(2010-09-15):
回复 网友E:

這真的很難分辨ㄝ!!

网友:
期待好奇大的電容分辨剖析

假的變壓器價錢太便宜絕對沒有公司貨~~買二手的正廠或用起來比較爽啦

网友:
山寨變壓器 或 原廠的 筆電變壓器。。最好不要直接【插入插座】。。因為磨擦會生電。。。會使【筆電變壓器裏面的 電解電容鼓包或損壞】。。。建議加一條【帶開關的延長電源線】。。。《--》插入插座後~再打開開關~如此比較不會發生【磨擦生電】【損傷電容的現象發生!!^-^

ps:我就有2個 筆電【變壓器】。。。發生【磨擦生電】後~
【變壓器  本人觸摸後感覺】多了 10watt到 20watt的熱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