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E170MB水平條紋雜訊維修

楼主(2010-07-23):
一部VIEWSONIC VE170MB,故障原因為畫面呈現水平條紋雜訊跑動

目視檢查AD板上元件是否有異常

發現5V及3.3V電源區銅箔有變色現象,不過進一步測量後,相關元件及電壓都正常

目光移到面板上,這片奇美M170E1的TCOM直接外露,此面板因為TCOM右側淡藍色,以陶瓷基板製作的DC-DC故障率高而惡名昭彰

先檢查基本電壓,發現到Vgh的電壓波形怪怪的,輸出不僅偏低且Vp-p(峰對峰)居然達到6V以上,看來這可能是產生水波紋的原因
其他電壓檢測並無明顯異狀

找出DC-DC端Vgh的輸出電容,為紅框內的MLCC電容,正常品應為4.7uF,此電容實測後容值僅剩不到1uF

找廢板上的來更換,更換後電壓上升至21V,且Vp-p也降了一半(3.2V)

把AD與高壓板組裝回去,畫面已恢復正常

此案例是因為面板DC-DC電路輸出濾波電容異常,因電壓所導致的畫面異常

网友:
厲害~~這是CMO  DC TO DC的通病!!記得AD8567一起換會比較好~~
AD8567故障畫面會閃動~~或反白~~抖動~~
一般建議會一起換掉~~會比較好!!畢竟保內不要回來是重點~~
補充依下電壓~~如遇到DC  TO  DC 壞的!!可以自己換一片上去!!
零件有很多~~破的面板上的邏輯板就可以代替~~找差不多的電壓就可以了
下圖 5v 是 IN

說真的~~狼大不簡單~~很棒的實例~~讚~~~~

楼主:
感謝阿彰兄補充電壓,代換時對電壓較要求,之前有換一片DC-DC測試看看(拆瀚宇15吋RSDS面板上的),結果因為電壓有出入,GAMMA有點問題,整片畫面有點過亮(Normal White)或是過暗(Normal Black)。

這台出去前有封殼常溫燒兩天,不過還是列入觀察名單,畢竟M170E1風評實在...

网友:
170E1這是一片很棒的面板~~
不太會遇到亮線與板線!!問題出於邏輯板的機會很大!!
修復率很高~~DC TO DC  OUT  電壓  可以替代!!

网友:
.....狼大~~~~又一篇超強實例....
居然會找到那個位置去.....而且~~你的示波器會不會太高級拉~~~
都看不到雜訊~~~~

网友:
感謝 狼大的分享
果然還是專業的比較強啦

网友:
看到第一張圖本以為只是P+I板的電容作怪(跟奇美743A的狀況很像),没想到竟是T-CON上的問題!
感謝狼大及阿彰大的精彩經驗分享,真是受益良多!

楼主:
因為此螢幕曾經被修過,高壓板被換掉(圖二左側的泡棉膠痕跡就是黏高壓板殘留的),到這裡時是電源短路(高壓板燒毀短路),更換一塊高壓板點亮後看到畫面如此,本以為也是AD電源電路在搞怪,不過檢查卻無異狀,最後看到這塊面板,依照之前看過的案例,上面的DC-DC有很大的嫌疑,所以就往這裡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問板大

你找到的MLCC電容,是如何知道它的容值呢?

測試它的容值是不是用電容表就可以測了呢?

感謝:)

楼主:
是直接找同款殺肉的TCOM,直接拆同位置的MLCC,利用電容表測量。

网友:
酷!

 可惜!狼大太晚發表了,我已把他送給朋友回收了,下次有遇到一定要把他完修!

网友: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這是故障查修~需要的電路分析呢~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謝阪大的回覆

受益良多

謝謝:)

网友:
真是一篇超讚的實例
一般都以為A/D問題~~找不到就放棄了~~狼大果然功力深厚~~
感謝分享~~

网友:
沒有相關設備還真難抓到咧...

网友:
狼大的(基斯投)還蠻多的真是專業級的.看了受益良多..

网友:
很棒的學習文章,又看到一篇超強實例了

网友:
真的是太利害了..................佩服的...................
感謝您的分享,

网友:
請問一下
我的VX912只有在XP登入藍底畫面時
可以清楚看到上方有兩條細微白橫線(兩條線中間有一點雜質)
其他有時候要很仔細才看的到
在桌面黑底畫面 還看不到那兩條線 @@

我已有拆開換高壓版跟AD版目視故障電容

請問我這台也要修到TCon去嗎

楼主:
這有時較像是面板/薄膜排線本身瑕疵造成的,可以試著用公板點看看有沒有相同狀況

网友:
請問你說的公版
是AD版嗎

我是新手啦

我這狀況以前不知有沒有
我是自己拆開換完電容
裝好後再看
突然發現這狀況

你說薄膜排線
我想是有可能
我在拔起來的時候
有去動到吧

我手上也只一台
沒零件可以試
不像狼大一堆零件
給斯也一堆

不好意思
在請問一下
你是專門修液晶螢幕的嗎
給他很強

网友:
我也想買一台示波器

請問狼大
我是新手
我也想買一台示波器,
用來修液晶螢幕,火牛,主板....
要買幾 Mhz 的示波器才 ok.
    thank you

网友(2010-11-16):
恭喜~修復成功.
也謝謝您 提出 經驗分享

网友(2010-12-22):
請問AD8567 可用as324a 替代嗎??

网友:
很棒的實例,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