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請教......請教一下這型紅外線拆焊台好嗎?

楼主(2010-07-23):
請教各位大大這台4和一拆焊台可買嗎?

楼主:
引用 楼主:
請教各位大大這台4和一拆焊台可買嗎?

产品特点:

1.采用自主研发的红外线拆焊技术。

2.专用红外线加热,穿透力强,器件受热均匀,突破传统热风拆焊机罩住组件加热,热卫擎较大缺点。

3.操作容易,经过一天训练即可完全操作本机。

4.无需拆焊治具,本机可拆焊15-45mm所有组件。

5.本机配备600W预热溶胶系统,预热范围120X120mm

6.红外线加热无热风流动,不会影响周边微小组件,可选所有的组件,尤其是MicroBGA组件。

7.红外线加热无热风流动,不会影响周边微小组件,可选红外线加热,拆焊速度比热风枪快一倍,因受热损坏率大大降低。

8.全功能LED数码显示。

9.全功能受CPU控制。

规格/参数:

型号:862D++
整机功率消耗:220V/1200W
输入电压:220V/50Hz    110V(特定)
使用温度范围:100度-450度(整机分别)

网友:
兩千多塊人民幣...............

耐用、溫度偵測準、溫度不會爆走,大概就值得考慮了。

网友:
四種東西都有了,看起來相當的頂級

楼主:
引用 楼主:

产品特点:

1.采用自主研发的红外线拆焊技术。

2.专用红外线加热,穿透力强,器件受热均匀,突破传统热风拆焊机罩住组件加热,热卫擎较大缺点。

3.操作容易,经过一天训练即可完全操作本机。

4.无需拆焊治具,本机可拆焊15 ...

各位前輩多多提供我這(老兵新手
)多一些建議吧
因為朋友下個月要返台.我想請他在大陸幫我購買一些器具回來
感恩感恩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大們幫忙順便看一下這台可以嗎?

网友:
這台感覺還滿多人有的,但我的感覺是下方的預熱台面積不大~~
如果只拆小東西應該夠用啦~~

网友B:
大陸的紅外線不要用~~眼睛很快就壞了~~
我有試過~~一次朋友的~~因為要注意是否焊有下來了~~
要一直看~~BGA取下時~~2眼像看過太陽一樣~~會有暗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陸的紅外線不要用~~眼睛很快就壞了~~
我有試過~~一次朋友的~~因為要注意是否焊有下來了~~
要一直看~~BGA取下時~~2眼像看過太陽一樣~~會有暗影~~

阿彰大.他熱風槍上那片不是護目鏡嗎n_079|
約10000台幣.哇流口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