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請教...還是這台好嗎?

楼主(2010-07-23):
各位前輩不要扁我啦.我真的是(老兵新手)真的對現在很多東西都很好奇@@
性能指標及规格参数:

本返修台採用红外线與热風混合加热。
本返修台内置最優化的分段加熱温度時序,普通用戶無需親自设置分段加热的温度,焊接成功率更易保证(焊接成功率幾乎100%),徹底避免無经验用户誤操作燒壞电路板。
本返修台采用創新设计,不需要連接电脑即可非常方便地操作。
本返修台可以返修各种CPU座。
本返修台可以更换各种插槽。
本返修台可以非常可靠地更换双層BGA芯片,更换BGA芯片后,双層BGA芯片间不会冒出锡漿。
本返修台可以直接加热BGA芯片植锡球,加热过程中鋼網不变形(適合于連同鋼網直接加热的用户)。
本返修台可以做电路板烘乾和电路板整形。
本返修台下部为预热台,用于PCB板预热,确保板不变形,发热体面积260mm*280mm(最大可以预热350*485mm的电路板)。
本返修台配有4个风嘴,尺寸分别为48.5*48.5mm、42*42mm、35.5*35.5mm;28*28mm;22.5*22.5mm。
本返修台可以安装如下选配件: 接口卡(用于连接电脑)、自动光学对位系统(用于超小型BGA芯片)、专用夹具(用于大批量生产)。
外型尺寸:长550mm×宽530mm×高450mm。
使用电源:220V 50HZ。
机器功率:3200W。
机器重量:28公斤。
本返修台一年保换,三年保修,运费由用户承担。
在保修期内,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如商品本身出现质量问题,本公司免费更换或者维修。
如用户操作错误、自行拆开、自行更改内部结构、人为原因、撕了保修标签等情况不予退换。

楼主: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輩不要扁我啦.我真的是(老兵新手)真的對現在很多東西都很好奇@@
性能指标及规格参数:

本返修台采用红外线与热风混合加热。
本返修台内置最优化的分段加热温度时序,普通用户无需亲自设置分段加热的温度,焊接 ...

各位前輩多多提供我這(老兵新手)多一些建議吧
因為朋友下個用要返台.我想請他在大陸幫我購買一些器具回來
感恩感恩唷

网友A:
這東西帶不過來......
我之前為了買一台多功能的反修台~~~都直接被退件......
發熱設備~~~都無法經過海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東西帶不過來......
我之前為了買一台多功能的反修台~~~都直接被退件......
發熱設備~~~都無法經過海關的.....

前輩我想多了解一下
1.您是明國幾年買的呢?
2.您是用郵寄的還是自己帶出關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輩我想多了解一下
1.您是明國幾年買的呢?
2.您是用郵寄的還是自己帶出關的呢

這因該是今年的事情了~~~~當初還有提出來討論~~~
不管是空運或是海運~~~都會被退件....
若是攜帶...這一台20幾KG~~~你要他搬回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因該是今年的事情了~~~~當初還有提出來討論~~~
不管是空運或是海運~~~都會被退件....
若是攜帶...這一台20幾KG~~~你要他搬回來????

對啊,不然好兄弟做假的啊
好兄弟就是用在這時候啊^^

网友:
這台加熱面積好像比您考慮的另外一台的還要大喔!

网友:
看起應該很重,很難帶回來吧
難道,士官長大大,有特殊管道......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沒錯,這台預熱面積也比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錯,這台預熱面積也比較大

士官長也是夜行俠阿n_009|
您可以斟酌是要烤哪類型的版子來決定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被您發現了
您還真是眼睛好唷

其實我要修理版子還真雜,大至機台小至手機><
但是一般是以PC主版,顯示卡,NB主版還有手機內的主版

网友:
這台是2溫的 聽對岸講 ~3溫的比較好..(無鉛的)
我自己也覺得 ~2溫的 可能 幹 無鉛的 有點吃力
所以 ~.......................多花一點 可能免得以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