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STAR U8668-D故障求助!

楼主(2010-07-23):
各位大大,小生今天碰到BIOSSTAR U8668-D主板,P4M266A+VT8235,集成顯卡,現象為開機檢測卡00,假負載測不到復位信號,但是插上獨立顯卡后,開機跑碼,此時集成顯卡有輸出,可以進入BIOS設置,此時獨立顯卡無輸出,關機拔掉獨立顯卡,又回到之前的情況,請給思路,謝謝謝謝!

网友:
小毅大您好,頗為特殊的異狀,加上獨顯之後,竟然不是從獨顯出來,反而從內顯出來。

北橋溫度在正常狀態應該蠻燙的,之前曾幫老師用電腦,也是用威盛的chipset,同樣是P4,北橋溫度真不敢領教。
查看看AGP周邊有沒有元件有異樣,可以的話,或許嘗試加焊,可以修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您的指教,不過遺憾的是客戶已經將此板取走,我已經無緣再去上面看看,印象中應該是沒有異狀的,畢竟第一步就先把異狀找一下了,關於溫度,北橋正常的溫度。
我現在能想到的確不知道的是:集成顯卡的板子是通過什麽來檢測是否插入了獨立顯卡的呢,是否就是在這部分出現了問題,現在我對AGP這一塊生疏的很,望不吝賜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大您客氣了!小弟我也蠻生疏的,畢竟沒遇過這樣的狀況。
會有偵測腳沒有錯,在規格書的18頁裡面有提到幾個。

在腳位圖內,有些規格書看到的腳位定義,就沒有標示出來,就定義在那些「未定義」的腳位中。
http://www.byminsk.com/agp.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