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奇美CMV937A背光保護,有雜訊【維修實例】

楼主(2010-07-23):
這顆的故障情況是,上電後,畫面閃一下(有雜訊),
就保護了,電源亮綠燈
今天的主角

開機畫面

P/I板和A/D板

四顆電容爆了....

P/I板背面,外觀無異常

雖然是一定要換的,但還是量一下好了

故障的零件

其它的電容拆下測試沒問題

完修了...

我...我...怎麼都遇到軟的.....

算了,有錢賺就好....

网友:
雖說是軟的~~~報價也不錯耶~~~加減賺~~~
我遇到好幾台硬的~~真不知道要怎麼玩了....頭痛阿~~~
電子風扇~~還查不出原因~~怪了....明天先來修客戶趕著要的液晶好了...

网友A:
恭喜完修~~能賺錢就是好事!!
最近修許多被雷打壞的機器@@~為啥我都遇不到軟~~

网友:
 就是要軟的n_13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能賺錢就是好事!!
最近修許多被雷打壞的機器@@~為啥我都遇不到軟~~

換主機板更軟阿~~~~~
對老闆也好交代~不是嗎?

网友:
易經現在難搞的原因在三年保固跟便宜,收費超過500客戶會想一想,超過800幾乎都抱著就跑

网友:
回复 网友B:

被雷劈到........大多都換.....南橋、網卡了。
加上找不到料,所以很硬了。

网友:
怎麼常遇到的都爆這四顆

网友:
這款奇美螢幕的高壓板和邏輯板和優派va1912w的型號及外觀根本就是一模一樣嘛~
連高壓板的電容都一樣規格~
看來優派va1912w是找奇美代工的螢幕

网友:
挖勒我現在用的也是這顆
也過3年了
改天也拆下來檢查檢查
事先做預防.....

网友:
都是幻覺...你們賺不到我軟的錢

如果硬一點再讓你們賺

网友:
軟的好阿,軟的可以增進維修信心與興趣.....提高

妨礙經濟發展的產值,阿~~~~~~~~福氣啦!

网友(2010-11-16):
一直很好奇
怎麼好多液晶顯示器
都剛好過3年不到幾個月就掛了
這些廠家到底怎麼設計的
能算得如此準確
高壓板也沒裝TIMER之類的東西阿
難以體會 固中奧義...

网友:
電容是主要關鍵,螢幕內部採被動式散熱,對流又不是很好,加上使用特定電解電容,大多控制在過保前後出狀況。

网友:
果然原廠都精算過了、連電容在那種環境下能撐多久、都控制好好的

网友:
原來大家都遇到這問題過= =
我修了LG的顯示器..報了2顆電容..過保的第2個禮拜..我無言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是個維修初學者..目前是草莓大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