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金手指脫落燒毀修補方法分享

楼主(2010-07-24):
以下方法是我逛網頁取得的心想把它貼上來分享給他大
因為我的功力有現沒辦法自己修補現在貼上來給大家參考看看
高手可以跳過此網頁@@(不知道發帖發在這裡對不對)
顯卡、內存條等金手指的焊接:
顯卡或內存如果多次反覆從主板上拔下來或插上去,可能會導致金手指脫落,供電或接地的引腳也常會因電流太大導致金手指燒壞,為使它們能夠正常使用,就要把金手指修補好,金手指的修補較簡單,可以從別的報廢的卡上用壁紙刀刮下同樣的金手指,表面處理乾淨後,用502膠水小心地把它對齊粘在損壞的卡上,膠水凝固以後,再用壁紙刀把新粘上去的金手指的上端的氧化物刮掉,塗上焊膏,再用細銅絲將它與斷線連起來即可。

网友:
高招有機會來試試~~~

先感謝大大

网友:
感謝分享~~~有空試試看

网友(2010-09-02):
銅箔掉了我都找線路連接...
很少再黏回去

网友:
也是個好方法
謝謝分享

网友(2010-10-09):
請問502膠水是不是所謂的三秒膠啊?

网友:
我會用導電銅箔(有背膠的)割成差不多大小 在粘回去 接點處記得加點錫

楼主:
請問502膠水是不是所謂的三秒膠啊?

以下是502膠水的照片圖示他比市面上賣的三秒膠好很多@@
在我印象中他好像是無毒的....

502膠水

502膠水
502膠水

网友:
不錯的方法,可以試看看

网友(2010-12-16):
看過後才知還整補救大法,日後可能也會遇到麻煩事,值得測試。

网友:
哎呀讚  正好需要看到哈
多謝大大

网友:
請問502膠水高雄哪邊有在賣?(買的時後跟老闆講502膠水嗎?還是它有其他名稱??)
(剛好有一塊板子接點毀了,需要用502膠水黏起,接點是通到IC的某一隻腳,眼睛不好那麼細的接腳很難牽線出來)

网友:
好方法...學到一招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辛苦你了

网友(2011-01-29):
感謝大大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