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換電容心得

楼主(2010-07-24):
主機板型號:ABIT
CPU電容,原電容值為1800UF6.3V電容頂端凸起,電容值只有0.23多(經電容表檢測)
於是進行更換,換上1500UF6.3V換好後,插上CPU,檢測卡上電,回報我的卻是CPU無供電
復位燈亮氣死了,在想想看過一篇維修文章有提起說,更換電容須與原容值代換是最好的

网友:
1800uF 6.3V...你怎麼會換比它容質還要小的呢?
要嘛就換一樣1800uF,不然就像上升一級換2200uF...
不過你的CPU無供電應該和換成1500uF沒有關係,
查一下其他的部分看看吧...看供電晶體是不是被打穿了...

楼主:
更換2200UF6.3V還是異常無法開機,經更換回原值1800UF6.3V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換2200UF6.3V還是異常無法開機,經更換回原值1800UF6.3V就正常了

容質誤差下不供電ABIT這片還真奇怪,請量一下之前的1500uf/2200uf電容質是否異常(懷疑有不良品)

楼主:
經電容表檢測1500UF/2200UF值多在正常範圍內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又上了一課,謝謝.

网友:
好怪異...
第一次遇到容質加大不開機的狀況...
以我的經驗來說,我自己用的板子,
只要遇到要換電容,就會全部順手升級一下,強化體質和穩定度...
你是只有替換一顆還是整排都換掉???
ABIT的哪一塊板子?我也去弄一塊來玩看看...

楼主:
我更換是整排一起換,換單顆沒意義

网友(2010-08-25):
手邊也有一張ABIT的版子! 一樣過電不開機!但是電容沒有任何一顆爆掉情況! 會不會是電容有故障造成不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