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NEW COLOR32S型號HLT-SG3207有橫線

楼主(2010-07-24):
開機顯示藍屏正常,可一旦有訊號就有很多橫線,是啥問題,有換過AD板了還是一樣,如果是面板問顥
還有救嗎?如圖

楼主:
NEW COLOR32S型號HLT-SG3207有橫線

很多橫線

楼主:
這片面板是日系日立品牌

网友:
大大您好,可以先查一下T-con的相關電壓。
可以參考狼大的維修案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22317-1-1.html

网友:
橫線較偏向Y Driver異常,有時是面板內部斷線(chi兄有一篇面板維修也是屬於斷線),也有可能主晶片在送信號時就有問題。

楼主:
請教一下狼大,把它斷電很久後(約一禮拜),開機的前二三分鐘顯示訊號是正常的,過後才有橫線出來,這也是主晶片的問題嗎?

网友:
可能,之前一些LPL的面板也是在冷機正常,熱機後就開始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