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華碩 ASUS-P4SGX-MX 開機無顯示,嗶嗶叫

楼主(2010-07-24):
狀況:開機有觸發內建顯示卡無畫面,出現嗶嗶叫,偵測不到鍵盤滑鼠
測量主機板AGP插槽旁最可疑的9915H,上電量測電壓有個PIN是0V

主機板上的9915H,找不到零件用9T15GH替代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POWER/AP9915H.html

更換全新的鍵盤滑鼠座

完工....

這是目前遇到最軟的,遇到其他主機板還有很多大問題無解~~努力研修中...

拔下來的那顆9915H用靜態檢測電表打二極體檔檢測是好的說?為何在供電時會異常?
沒示波器很多都要用猜的嗎?

网友:
還能抓到那一顆故障~~算不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請大大多多指導~~一定要快點學~~不然工資已經被壓得很低 沒有軟硬兼施根本賺不到錢~~

网友:
ASUS P4S系列我最常遇到的是4PIN電源接觸不良不能開機
常常要搖一搖才開得起來
補焊有用嗎?2台都這樣...主機板不同的型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接觸不良補悍當然有用囉

网友:
請問你PS/2插座是用熱風槍施工的還是用錫爐?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用熱風槍~一般有鉛的板子很好拔取
無鉛的也行~要比較久一點,技巧熟練大約10分鐘就可搞定

网友(2011-03-30):
不曉得你的叫聲是幾声我的板子好像是7声還是8声已經放了2 3年了也是顯卡哪無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