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擴音機卡帶無聲維修(超軟的)

楼主(2010-07-24):
本次主角

拆開外殼

維修擴大機無聲可將分成前後極分開查修,前即為音質調整和EQ放大,後極為功率放大器
下圖所指之處為前極音量VR輸入端,那條隔離線是從卡帶的EQ放大接來的
用手指觸摸一下VR,如有聽到恩 恩的雜音代表後極正常,往前極繼續查修

後極確認正常往前極EQ放大查修,有沒有看到白色那條線斷了(奇怪,為何無端的斷線呢)

重新焊接起來,真的是超軟的

完修,看一下背面吧

网友:
感謝 h大的分享

真希望 躺在家裡等我維修的那一台擴大機,也能像這台一樣的軟。

网友:
又上了一課,謝謝分享~

网友(2011-06-14):
我有一台錄音機也是有條線斷了,,偏偏就不知道到接到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拍照片出來給大家看看,或許可以知道接在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