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哪種電錶比較好

楼主(2010-07-24):
YF-150和UT61E
我已爬過文,我也知道前後者的價錢,但我想問的是,這兩者的比較,會選哪一個,謝謝。
另外,有好經驗以及不好經驗的大大,都可以提出,謝謝︿︿

网友:
看你的用途吧...
對我來說,兩個都不好用,因為價格都太貴...
我做弱電工程的,常在工地跑,越便宜的對我來說越好用,
因為摔壞了比較不會痛...
我平均2個月會摔掉一個電表...

网友:
YF-150是電容表,只能量電容值。UT-61E是數位萬用電表(含電容量測)。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我想我會再考慮的,應該會買後者吧

网友:
最主要看你的用途,像我在修汽車音響時會用到LCR錶,修我們家機台馬達類就會用到勾錶,如果是電腦類就用一般數位電錶加示波器,如果板子上有短路那就要用微阻計,所以錶是百百種,就看你用那一種.

楼主:
謝謝大大的解說,看來新手之路還有一段長路

网友(2011-07-11):
我也有這個困擾, 雖然我已經有4個電表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