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電視] 東元20吋TV遭雷擊無聲無影

楼主(2010-07-24):
主角

拆開內部(拍胡了)

機板下方都燒焦了,上方的焦點是AC輸入的一端,下方焦點是直流接地的一端(這兩點離這麼開怎麼會燒在一起)

位於機板下方的外殼也燒黑了

消磁線圈的變阻器因高溫有燒裂的痕跡,不過它沒壞

這麼異常的電流進來,保險絲和突波吸收既然沒壞

將燒斷的地方清一清補線和補焊

測量橋式整流和電源電路無短路,插電開機測試,待機指示燈亮以為完修了,沒想到卻還不開機

這台以前修過一次,也是雷擊造成不開機,換過這一顆微控IC

先從這顆IC查起,測量IC第8 PIN有無POWER ON/OFF 5V的電壓(起子所指的地方)
這一腳控制一電晶體ON/OFF送一9V電壓給影像垂直水平驅動IC的H VCC

POWER ON/OFF 有5V的電壓,往下查像垂直水平驅動IC的H VCC有沒有9V,測量到約4V

將整顆IC拆下,再測量26PIN H VCC電壓便上升至9V,判斷此IC NG

換上新的IC

開機測試OK了但還沒完,沒有聲音,聲音調至最大會有聲音出不來的感覺

先從聲音IC查起

聲音的線路,第一腳為VCC 12V,測量有12V,第二腳為輸出端測量為11V
這是一個OTL電路,輸出端應該有一中點電壓,應為6V才對,判斷此IC NG

換上新IC後測量第1腳VCC 12V,第2腳輸出端6V,正常有聲音了

這次維修換了這兩顆IC,和補一條線

終於完修,這次所用的線路圖並不是該機種的,而是就手邊所有找得到的相同IC線路
參考比對,所以線路與實際上的電路會略有不同

要邊修邊測量邊拍照,對我來說有點難度,所以只照了聲音測量的部分

网友:
謝謝分享 ~很詳細的 介紹 ~

网友:
這一陣子遇到遭雷擊的電視很多,
客戶大多因修復費用過高而不修!
謝謝分享!

网友:
.....光是那顆系統IC~~~要價都是以千計算的.....
跟客戶報價....有的根本不會接受.....
換掉那顆的報價~~~有的都報價快2千~~~~
平面的更貴~~報價都要2500元起跳...還不一定有料.....

网友:
happys 大真是太強了
之前遇到雷擊後幾乎都修不好了..壞太多東西了
有時後外觀也無明顯燒焦更難查..都是報廢殺肉居多n_040|

网友A:
有線路圖真好!我都找不到東元的線路圖,可以分享這線路圖嗎?
因為我也有一台,也是用ta1268n ic ,東元20寸平面,有聲音無畫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線路圖真好!我都找不到東元的線路圖,可以分享這線路圖嗎?
因為我也有一台,也是用ta1268n ic ,東元20寸平面,有聲音無畫面

這顆的線路我是找聲寶的線路圖
手邊東元的線路裡也沒有這顆
系統IC是找東元的圖
TA1268N和聲音IC都是看聲寶的圖
你可以到文星那邊找找
那裡有TA1268N和聲音IC的DATA
http://www.3030.com.tw/Index.asp?ID=104&ID2=3&Page=1

网友: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導,小弟又學會了一些東西了!感恩啊!

网友:
被雷打到真的要看運氣,有時只有電源部份故障,有時還真的壞一大堆,大大壞沒幾個零件,也算是運氣好,不過還好有線路圖可參考,不然會增加很多修理的時間。恭禧了。

网友:
恭喜完修.雷擊也被修好.看來維修一路越來越好玩了n_116|

网友B:
請問 happys 大大
更換 MPU 後,是否要重新燒入系統控制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 happys 大大
更換 MPU 後,是否要重新燒入系統控制程式

不用,CRT電視沒聽過要燒程式,現在的我就不知道了,離開這行4年了,資訊跟不上了
我現在只是客串性質
目前我所換過的都不用
有聽過有的機種更換系統IC或記憶IC須進入工程模式調整
但我還沒遇過

网友:
謝謝 happys 大大的指導

萬分感謝

网友:
感謝你精彩詳細的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