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鐵插頭是短路嗎?

楼主(2010-07-24):
烙鐵插頭是短路嗎?
-------------------------
烙鐵突然不熱了
我就把它拆開來看
用一用之後
因為怕死所以拿電表量插頭(X1K)
結果插頭是短路
是正常的嗎?

网友:
插頭短路?若是短路應該電源會跳脫吧,有內阻是正常的,視瓦數大小有所不同。

楼主:
就是內阻
所以我是新手呀

网友A:
用X1K檔測量太大,請用X1或是X10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X1K檔測量太大,請用X1或是X10就好。

我後來用X10測量
的確變很小了
------------------------
原本不會熱
被我動一動之後
又熱了~~

网友:
可能是接觸不良...應要檢查看看

网友:
我的烙鐵是60瓦,阻值是200Ω,提供你做參考。

网友(2010-09-06):
我曾經用到烙鐵內部線路短路~~~從後方的地方爆開~~~線瞬間斷掉~~~~
應該內部的線沒有接好或者脫落了~~~
應該可以拆開來看看~~~
該不會是線路裡面的銅線有斷裂~~~形成開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