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卡PixlView GF6200TC/128M 上機會不過電維修…

楼主(2010-07-25):
這週在公司資源回收桶看到的東西n_034|
來這也有一段時間了看了不少文章…..手濺就檢來玩玩….
先來玩玩左上那2PixlView …N44EM…瞎秘規格…?
想說上機看看解果挖勒不能過電….二塊都一樣….XD.
拔下卡板子就能通電了…..
用電表測J6風扇電源,解果短路…..
在測Q4
D-G. D-S S-G 都短路
在測Q5
只有D-S 短路
真巧二塊都一樣
只好將Q4.5拔下在測J6風扇電源 沒短路了
2 LR3715Z 爬了爬文章好像都沒人提到….用啥替代
也爬了google好像也沒啥解果……(英文程度不好英文的文章都直接跳過..)
後來在圖一的右下那張7300GS找到答案
電路極為相識….使用是AMP2509N
AMP2509N手邊廢板也沒的拆
但替代文章倒是不少
07N03
09N03
06N03 06T03H
最後在ASUS廢板子上有不少60T03H可以拆
30V 12mΩ 45A 看規格好像都比LR3715Z
反正檢來的….心臟大一點沒在怕直接換….
偷學某大所說的雙刀流方法還真方便..
直接上機後….驗明正身 6200TC/128M
開機XP也正常
單片所換下零件
努力的將第二片的也用同樣手法更換….
OK….心想算賺了….
二片都正常,撥放影片也OK…
想說來燒機裝個3DMark熱機
第一片完修…..測試都OK
結果問題來了….:on_058|
第二片3DMark….
最後將第二片上沒爆的電容一並更換也一樣
各晶體接腳量測也跟第一片電壓一樣….
但第2片跑3DMark就如上面2張一樣….
裝個卡丁車來測也一樣花

可是跳回桌面又正常了.....
進桌面看影片都沒問題….:on_030|

後續在來圖一右上角那張
青雲7300LE
上機 抓不到 一長二短聲….
拔下要檢測 感覺穩壓的 78D05L很燙
A B點電表測為短路

一樣雙刀流拔下
在測A B點一樣為短路….XD
在往上SMT 電容C D點也一樣短路…..XD
…..就在拆
此時AB跟CD都沒短路了

在回頭量量剛拆下那顆78D05L也感覺他應該沒事
就在焊回去 至於那個SMT的電容 就從廢板拆一顆長的一樣大小的焊上去
然後就…. 驗明正身….挖勒才128M…….
3DMark 也測試正常….

至於圖一
左下那片ASUS EN6600LE

跟右邊第二片 承啟7300GS
就是超軟的換換電容而已:on_020|

右下的WinFast PX7300GS則是…..

還不知怎麼除理…:on_015|

最後WinFast PX7300GS花頻處理方式再另一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22395-1-1.html

网友:
7300GS花頻大概要放入預熱台烤了,看有沒有機會救回
顯示卡會壞的機率很低都是一些低階卡比較會壞,頂多只能當文書機顯示用,沒有7300GT以上的大概連完跑跑卡丁車都會頓

网友:
最後一張~~~是記憶體空焊....或是BGA空焊......
有可能記憶體故障....

不過能修到這麼多片~~~賺到囉~~~~~以後不怕沒顯卡可用了~~~

网友:
呵呵!賺到囉!..........MOS換一換,救回不少板子了。
從金手指,大多可以猜到年代。
5系列的,原生支援AGP,如果要跑PCIE,一定會有橋接chip;6系列的,也有少數是原生支援AGP,但也有不少是PCIE了,所以大概可以猜出是介於6系列和7系列之間的產品。

网友:
感謝 c大的分享
真羨慕 大大能在資源回收桶撿到這麼多的戰利品呀,

上次遇到一片 asus 5700ge 也是一開機就花頻或當機,後來用烙鐵把記憶體全部加焊後就好了,算是遇到軟的呢。
不過我覺得.......我的花頻比您的花頻還好看一點點....呵呵

网友:
這麼好的東西怎麼錯過~

网友:
真好運... 一下子多了好多張備品...
遇到軟的真是幸運...
有點怨嘆,為啥我的顯卡都是很硬的啊???
我的Ti4200到現在還是沒搞定...顏色一樣偏黃...
5700LE...越修越糟糕...已經變成不顯示了....當廢板等著拆吧...
9550...修來修去,一樣花屏,記憶體換掉,還是花屏....繼續丟著...

网友:
3DMARK破圖異常的較偏向是GPU問題(驅動程式也有可能),最後整張亂碼的就屬於記憶體問題較大。

楼主:
那張3DMARK會破圖的我也傾向GPU問題n_141|
因為3DMARK可以跑完 還回到桌面不會當...
回桌面就正常畫面了ㄏㄏn_080|
已將它歸類到殺肉區了:on_086|

网友:
我之前有遇過一台內建顯示的主機板,沒記錯的話應該是SIS晶片組的,那個也是壞3D模組
平常進桌面都OK,上網也正常,但是只要一進遊戲切到D3D就一定死當,一開始還以為是遊戲的問題咧
結果是內建顯示壞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寶貴的資訊
謝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很精采的示範....不知您的雙刀流那兩支刀是溫控的還是一般烙鐵?

网友(2010-12-24):
沒有返修台,最後的結果還是要10元功!
賺很多哦,大大,恭喜!!

网友:
大大,恭喜  感謝 c大的分享

网友:
佩服的五體投地,厲害。

网友:
那花屏如何修呢!!

楼主:
那花屏如何修呢!!
引用 网友B:

最後WinFast PX7300GS花頻處理方式再另一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22395-1-1.html

网友:
我的一張7300也要翻出來檢查一下!
看能不能搞回來!

网友(2011-08-09):
我也有一張7300也要試試.檢查一下
看能不能搞回來

网友:
不過這些顯卡似乎都有點年紀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