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洋電視型號ST-29HF2 有聲無畫面

楼主(2010-07-25):
我有一臺三洋電視型號ST-29HF2 ,剛開機時有聲無畫面,要過大概20分鐘才有畫面,請問要換什麼零件,謝謝。

网友:
映像管座清一清,會改善表示要換了

网友:
映像管座  白色的 換新的看看

网友:
映像管座  白色的 換新+1

楼主:
謝謝各位,
映像管燈座去年換過了,之前開機後影像會從模糊慢慢變清晰,換過映像管燈座後解決問題。
現在現象釋開機後黑畫面但有聲音,過一段時間(3至30分鐘)畫面會一閃一閃,然後正常,看一陣子後(30分至幾小時)黑畫面會再重複,有可能市電容或IC壞嗎?還是燈座有問題。

网友:
偏向線圈端子座和垂直IC補焊看看

网友(2010-11-12):
連接映像管座  白色的,有一個連接到黑色四方形,上面兩個線頭連接的掛了,fbt>>黑四方>>映像管座  白色的

网友(2010-12-15):
29HF2沒高壓電容(黑四方)要過20分鐘才有畫面?會閃一閃才亮嗎?把G2電壓調高點試試看.或加強燈絲電壓

网友:
映像管座壞不至於如此